[IDE] 零知开源分享-Bad Apple应用于零知开发板

楼主(2019-06-22):
“有屏的地方就有Bad Apple”,现在我们零知开发板上也移植了这个Bad Apple,使用的是SD卡存储,OLED显示画面,主要是为了大家熟悉下OLED和SD卡这两个常用模块的应用。零知开发板刚好有两个硬件SPI接口,因此在这里两个设备都是使用的硬件SPI,速度大概是10兆,因此效果还不错。
1、硬件准备
(1)零知标准板
(2)OLED-ssd1036
(3)SD卡读写模块
2、电路连接
OLED需要把MOSI,SCLK这两根线连接到SPI2对应的脚上(34,32),SD卡模块使用SPI1接口,接线如下:
很简单的啦:
3、软件代码
程序很简单,就是SD卡上文件的读取,然后是OLED的图片显示。
说明:这里我使用的是BMP图片格式,较为简单,图片属性如下:

可使用PS软件进行批量更改图片为单色BMP格式。
代码如下:
/**********************************************************
*    文件: badapple_oled.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6/13 19:20
*    说明:
************************************************************/
#include <SD.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sd卡使用spi1
//oled使用spi2

#define OLED_DC    1
#define OLED_CS    2
#define OLED_RESET 0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DC, OLED_RESET, OLED_CS);

const int chipSelect = SS;

#define BUFF_SIZE 1086
unsigned char buff[BUFF_SIZE] = {0};

//Lingzhi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ic[]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0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c, 0x03,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oled显示**
        display.drawBitmap(0,0,pic,128,64,1);//
        display.display();
        display.clearDisplay();

        delay(3000);

        Serial.print("Initializing SD card...");

        //sd卡启动
        if (!SD.begin(chipSelect)) {
                Serial.println("Card failed, or not present");
                // don't do anything more:
                return;
        }
        Serial.println("card initialized.");

}

uint32_t fileNum = 0;
int i = 0;
char filen[8] = {0};

void loop() {

        //循环读取sd卡上的图片,并显示到oled

        for(fileNum=0; fileNum<=5355;fileNum++)
        {
                //0000-5355.bmp 图片名字

                //3帧跳过一帧
                if(fileNum % 3 == 0){
                        continue;
                }

                sprintf(filen, "%04d.bmp", fileNum);

                File dataFile = SD.open(filen);
                if (dataFile)
                {
                        //读取图片,并把图片的数据存放到buff中

                        dataFile.read(buff,BUFF_SIZE);
                        dataFile.close();

                        display.clearDisplay();

                        //62个字节是图片文件中的头信息,62之后的是真实图片数据
                        //data: 40+14+4*2 -> end
                        display.drawBitmap(0,0,buff+62,128,64,1);//
                        display.display();
                }
                // 图片打开失败
                else {
                        Serial.println("error opening file");
                }
        }
}
代码注释写的很清楚,就不再详细解释了。最后我们下载到零知标准板上,可以看看播放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5650361?zw
更多详细资料可到零知实验室官网免费获取。

果然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