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实时时钟电池供电(准确)外部供电(偏差大)原因

楼主(2019-06-22):
如题,如单独使用电池(CR1220  3V)供电,STM32L走时非常准确,一旦VCC_3.3V供电走时出现偏差,VCC_3.3使用HT7333-2(±1%)稳压3.3V。谢谢!

网友A:
大概是噪音影响了RTC时钟。电池的噪音非常低,而你的外部电源噪音比较高。

网友B:
RTC有3个源,采用的是那个?什么样的基准?
如果是用的32768外部晶体,怀疑是晶体频率和电压的曲线差异比较大,低电压了准确,而3.3V供电,则频率漂移,当然也可能是系统供电、板子布局什么的没处理干净,导致非电池供电对RTC时钟产生干扰。

网友C:
LDO轻载时的纹波性能有可能差一些的,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2024-10-07):
我用stm32G0B1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E:
电源噪声问题,晶振可能性不大
注意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