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16最小系统仿真求助

楼主(2019-06-22):
哪位大侠对DSP5416/DSP5410/DSP5409最小系统运行典型LED程序仿真熟悉,现有最小系统板(硬件没有问题),XDS510仿真器,CCS3.3,仿真器连接后始终显示"--",请联系QQ:122549724,将有重谢

网友A:
现在是仿真器连接不上目标板吗    确定板卡没问题  ?

网友A:
先看看仿真器驱动装好了没    还有 报错信息最好贴出来

网友A:
有问题在帖子中问   很多人用过  都可以交流

楼主:
硬件上只有JTAG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MC=0等几个基本配置,用CCS3.1时,直接连不上仿真器,用CCS3.3时,能连接成功,但无法load开发板上的应用程序,且VC界面里只显示---,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只有JTAG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MC=0等几个基本配置,用CCS3.1时,直接连不上仿真器,用CCS3.3时 ...

你说的VC界面是什么    直接用CCS下载可以不
一般只要能连上   上下通信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除非你的工程中MCU型号等和实际不匹配

网友B:
你确定仿真器和你的目标板子已经连上了?我当时就遇到过没连上的时候

网友B:
报的错误是什么信息,你可以先把这个信息复制一下,然后百度,

网友B:
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仿真器的驱动没有装好,换个仿真器试试,或者重新装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