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20转12V的适配器不知贵不贵

楼主(2019-06-22):
最近做dsp板子,发现用12V的电源很不爽,220转12V的适配器不知贵不贵。

楼主:
做个DIY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怎么不爽了?

网友B:
很好用的啊!

网友C:
这个买一个吧,自己做一个意义不大

网友C:
不过如果对开关电源有兴趣,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D:
淘宝上多的是23十一个买吧

网友E:
自己做吧   220V转12V  使用buck电路 通过pwm波控制mos管的开关  很简单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千年不忘,万年有基!

网友G:
这个用的很多的,,要是专门的工业应用的话还是需要定制的

网友C:
不贵。十几块一个,

网友B:
这个还需要看下你的电流需求的啦。。一般的12V的电源的很多的

网友H:
其实和低精度ADC没有太多区别

网友H:
如果结合电路原理图的话更好!谢谢啦~~

网友I:
运放,这不就是放大电流信号么

网友J:
你用过别的吗?

网友H:
我上次用DAC0832和TL062做的,结果波形不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G:
看来得你得把模电学完学好一点了

网友H:
是啊,看看那时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上次的练习已经结束了,运放没有做好。

楼主:
听悲剧的,多加练习吧,积累经验

网友K:
用晶体管的放大的,,我记得模拟电路上专门有得说电流放大的

网友F:
最常见的是 电阻采样+运放. 根据你的信号和精度, 合理选择器件, 肯定能达到要求.

网友E:
用晶体管倒也是个办法. 找个放大倍数几百倍的管子, 直接电流放大. 不过要应付静态工作点的设置和温度影响等问题, 要做好它会很辛苦的. 如果是产品设计, 不推荐了.

网友D:
这个采用多级放大的即可

网友L:
晶体管的设计还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