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接触式报警器,求原理解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22):
要研究好一个电路真不容易

网友B:
首先,图应该没完整,运放调零端如果不处理,这样的线路上电直接就警报也非常正常。
线路比较粗糙,而且有好多多余的。
不就是一个1K电阻组成的电桥,接的运放嘛,所谓接触的输入端,应该是运放的2输入端位置吧,1K电桥,这阻抗有点低了吧,什么接触怎么接触至少图上面没反应出来。
后面不就是一个555组成的多谐振振荡器。4脚低电平,振荡器不工作,高电平,则振荡器就工作,带动喇叭发声。
一个运放,理论上就可以直接控制这个端口了,如果运放输出电平幅度问题,最多加一个三极管,肯定应该搞定的活,后面三极管存储浪费。把它拿掉,通过R6直接接入就可以了。
运放输入端  因为触摸什么原因,导致输出低电平或者交流,使得Q1动作,输出高电平,就可以触发555了。
调整失调电阻(图纸上没加),让线路静态时候,输出高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图应该没完整,运放调零端如果不处理,这样的线路上电直接就警报也非常正常。
线路比较粗糙,而且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