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D 类高效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9-06-22):
随着便携式电子产品的普及,D 类音频放大器以高效率、小体积的优点受到市场的青睐。**设计了一款经典的
D 类高效率音频功率放大器。该系统主要由前级放大电路、带通滤波电路、PMW 调制电路、驱动电路、功率放大电路、低通
滤波电路组成。经过调试系统整体性能良好,效率超过 90%。

楼主: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 DVD、MP3 播放器、电脑等多
媒体电子产品中应用最广泛的组件之一。传统的音频
放大器主要有 A 类、B 类和 AB 类放大器电路。A 类功
放的保真度好,但是效率较低,一般低于 50%;B 类功
放效率较高,理想达到 78.5%,但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失
真;AB 类功放吸取了 A 类功放和 B 类功放的优点,理
想效率可达 78.5%[1],广泛应用于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中。但 AB 功放功率耗散较大,需要配置散热器。随着
科技的发展,人们要求便携式多媒体电子产品具有更
小的外观和更长的使用时间,AB 类功放固有的特点限
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应用

楼主:
近年来,一种高效的音频放大器 -D 类功率放大
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D 类功放是指放大元件处于开
关工作状态的一种放大模式。在没有信号输入时,放大
器处于截止状态,不消耗电能。工作的时候,靠输入信
号使晶体管进入到饱和状态,晶体管的作用相当于一
个接通的开关,把电源与负载连接起来。理想状态下的
晶体管由于没有饱和压降而不耗电,但是实际上晶体
管总会存在很小的饱和压降而消耗一部分电能。这种
耗电只与充当开关的管子的特性相关,而和输出信号
的大小无关,所以很适合超大功率的场合。在理想情况
下,D 类功放的效率能达到 100%。与 AB 类功放相比,
D 类功放具有节能、电源使用率高的特点,使得 D 类功
放在便携式设备方面的应用有着极大的优势,受到市
场的青睐。

楼主: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主要由话筒、前级放大电路、
滤波电路、PMW 信号调制电路、驱动电路、功率放大电
路、LC 低通滤波电路和喇叭等部分构成,
其中话筒主要负责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本质上
是起到了传感器的作用。前级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主
要负责信号的处理,滤除杂波并使信号可以被调制。

楼主:
PWM 调制电路是本设计的一个重点,负责对模拟信号
进行调制,将模拟信号的幅值转化为脉冲的宽度,相当
于一个模数转换的过程。驱动电路用于驱动后级场效
应管。功率放大电路由 H 桥组成,MOS 管的开关由驱
动电路输出的 PWM 信号控制。LC 低通滤波器能够将
波形还原,相当于数模转换功能,还原后的信号驱动喇
叭发声。

楼主: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系统框图

楼主:
前置放大电路
驻极体话筒输入的音频信号一般都比较微小,为
了方便后级对音频信号进行调制,必须对信号进行放
大。本设计采用由运放 LF353 构成的两级反向比例电
路。其中第一级固定增益 20 倍,第二级增
益可调,调节范围为 15-25 倍。这种电路可以实现对增
益的精确控制,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

楼主:
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
输入的音频信号常有干扰,为了去除干扰,需要对
音频信号进行滤波。人耳能够听到的音频范围为
20Hz—20KHz,所以采用由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
级联而成的带通滤波器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由于 RC
有源滤波器具有截止频率调节方便;通带内可提供一
定的增益;输出阻抗低,便于级联为高阶滤波器,或由
低通及高通滤波器组合为带通滤波器等优点,同时为
了能够在通频带内获得最大的平坦响应,本设计采用
巴特沃斯型 RC 有源滤波器, 通频带的频率为 20Hz—
20KHz。

楼主:
带通滤波电路

楼主:
PWM(脉宽调制)技术就是把模拟音频信号的幅
值调制为矩形脉冲的宽度。通过傅立叶变换,音频信号
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频率的正弦波信号叠加。将正弦波
与调制信号(常用三角波)进行比较,得到 PWM 信号。PWM 信号是一个数字脉冲信号,其脉宽
的变化反映输入正弦信号的全部信息,在正弦波的正
半周时,正脉冲宽,负脉冲窄;在正弦波的负半周时,正
脉冲窄,负脉冲宽。

楼主:
PMW 信号产生原理

楼主:
最简单实用的脉宽调制电路是采用一个比较器,
比较器一端输入原始的音频信号,而另一端则输入载
波信号。 载波信号选用最常用的双边三角波信号。
对 PWM 信号进行了傅立叶分析,表达式如下

楼主:
经过三角波采样的音频信号频谱中
除了输入信号之外,包含了很多高频分量,包括载波信
号、载波谐波信号,以及输入信号与载波、输入信号谐
波与载波谐波相互作用得到的边带信号,这些高频分
量必须在输出级中通过低通滤波器滤除。

楼主:
三角波的频率越高,功率放大器输出级的
高频干扰越容易被滤除,输出波形的失真度则越小[3][4];
但是功率放大器的开关频率也随之升高,这就大大增
加了开关器件的损耗,使得功率放大器的效率降低。因
此,一般情况下载波信号的频率和被调制信号的满足
以下 fs=(10-20)ft,其中 fs 为载波信号的频率,ft 为被调
制信号的频率

楼主:
采用 ICL8038 产生双边三角波 (占空比为
50%),频率 =234KHz,如图 6 所示。采用 HA17339 将三
角波与音频信号比较,输出 PWM 波

楼主:
PMW 波发生电路

网友A:
主要是将音源器材输入的较微弱信号进行放大后,产生足够大的电流去推动扬声器进行声音的重放

网友B:
数字功放吧

网友C:
D类功放有效率高、体积小

网友D:
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

网友E:
T类功率放大器的功率输出电路和脉宽调制D类功放相同

网友F:
D类功放只是众多功放电路中其中一种效率比较高的数字功放

网友G:
放大0.4v电压用什么d类功放好

网友H:
D类是数字功放,成本低,体积小,音质好,但国产数字大功率功放不成熟。

网友I:
AB类的肯定比D类的好,最好的当属A类和胆机功放了

网友E:
在实际利用里面的效率最多的能达到90%以上

网友A:
功率、阻抗、失真、动态以及不同的使用范围和控制调节功能

网友J:
D 类高效音频功率放大器没有使用过。

网友B:
过控制开关单元的ON/OFF,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称D类放大器

网友D:
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

网友C:
噪声系数很低的放大器。

网友I:
D类功放是数字功放,功放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工作效率高,发热量很低。

网友H:
D类的功放低音弹性比AB类的差

网友G:
数字功放是指的D类或T类放大器吗

网友F:
数字功放是新型功放,成本低,体积小,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功放是新型功放,成本低,体积小,音质好。

是的,可以动手做一个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功放是指的D类或T类放大器吗

是的,就是D类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D类的功放低音弹性比AB类的差

不过D类输出的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D类功放是数字功放,功放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工作效率高,发热量很低。

是的,将低频加载在高频上 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声系数很低的放大器。

推荐这种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

是呀,有空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控制开关单元的ON/OFF,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称D类放大器

低频滤波很关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D 类高效音频功率放大器没有使用过。

主要是滤波,看怎么选择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阻抗、失真、动态以及不同的使用范围和控制调节功能

是啊,可以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实际利用里面的效率最多的能达到90%以上

抽空做一个,原理变换成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AB类的肯定比D类的好,最好的当属A类和胆机功放了

胆机功放的味道当然没法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D类是数字功放,成本低,体积小,音质好,但国产数字大功率功放不成熟。   ...

国内还是有很多D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大0.4v电压用什么d类功放好

5532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资料了。

不客气,一起研究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