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楼主(2019-06-22):
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供电   只是他们的基准源不同   你可以设置一个基准源   然后通过稳压二极管来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网友A:
在比较器模块里有一个寄存器是CMx,可以进行选择:
Capture mode
00 No capture
01 Capture on rising edge
10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11 Capture on both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网友B:
不是每个430系列都有
捕获功能吧

楼主:
使用捕获模式,你只需初始化时定义好就可以按照你的意图使用了,至于如何识别上升沿下降沿那是芯片内部的构成,运用模电的比较器之类的。如果你是做单片机的,这部分要详细了解,如果是用单片机就没这必要了

网友C:
有CCP模块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可以设的。

网友B:
上升沿捕获,还是下降沿捕获,还是二者都能捕获,可以自己选择配置。

网友C:
MSP430F5510头文件里定义
#define CM_0                (0*0x4000u) /* Capture mode: 0 - disabled */
#define CM_1                (1*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pos. edge */
#define CM_2                (2*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neg. edge */
#define CM_3                (3*0x4000u) /* Capture mode: 1 - both edges */
下边是我用MSP430F5510单片机做的捕获,我想捕获的是双沿,但是我先选的上升沿捕获,当上升沿捕获中断后再改为下降沿捕获,下降沿捕获中断后再改为上升沿捕获。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A(void)
{
      TA0CCTL1 = CCIE + CM_1 + SCS + CAP;                //对应CCR1使能,上升沿同步捕获
    TA0CTL = TBSSEL__ACLK + MC_2 + TACLR + TAIE;//时钟源选择ACLK,连续数模式,清计数器
}
//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switch(TA0IV)                                                    //TA中断向量查询
     {
          case 2:                                                         //是捕获中断  2为CCR1捕获中断向量值
            if (TA0CCTL1 & CM0)                            //上升沿捕获
            {
                         TA0CCTL1 &=~ CM_1;
                         TA0CCTL1 |= CM_2;                      //改为下降沿捕获
                 start = TA0R;
                  }
                   if (TA0CCTL1 & CM1)                            //下降沿捕获
            {
                        TA0CCTL1 &=~ CM_2;
                        TA0CCTL1 |= CM_1;                      //改为上升沿捕获
                end = TA0R;
                  }
        break;

            case 14:                                                //是溢出中断
               overflow++;                                //溢出次数自加1
            break;

            default:
            break;
    }
}
//那么你捕获的脉宽就是time = (overflow * 65535 + end - start)*时钟周期;

网友D:
识别不了 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去判断 比如说查询当前引脚上的电平是高or低

网友E:
CMx只是用来设置触发模式的,我一般是判断寄存器中的CCI位来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E:
CMx只是用来设置触发模式的,我一般是判断寄存器中的CCI位来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

if((TA1CCTL0 & CCI) == CCI)
{
//上升沿触发
}
else
{
//下降沿触发
}//end if((TA1CCTL0 & CCI) == CCI)

网友F:
这个是供电电路吗?

网友B:
这个msp430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G:
双路供电电源设置成一路?

网友H:
这个跟软件有什么关系?

网友I:
单电源供电电路指的是什么

网友J:
运放单电源供电指运放只用一种电源供电

网友K:
只有+电或-电单独供给的电源,就是单电源

网友L:
运放作为模拟电路的主要器件之一,在供电方式上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两种

网友: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跨越零位达到正负电压输出

网友M:
单电源的运放,在做减法器的时候,结果是没法出现负电的

网友N:
单电源非常适合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不高

网友O:
只要电源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P:
如果你使用它做线性放大器,输入信号的幅度也比较小

网友Q:
单电源只有一组电源,双电源是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实际上绝大多数运放都是既可以单电源工作也可以双电源

网友I:
是ADC电路吗?

网友L:
用负电源代替了单电源供电时耦合电容向负半周供电的功能

网友J:
输出只有一种电压,如输入波形是变化的,输出也只在正电压波形变化。

网友K:
如果同时用±电一齐供给的电源就是双电源。

网友Q:
模拟电路的运放,单电源和双电源哪个好

网友P:
是以GND为参考的信号,最好使用双电源。

网友O:
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与单电源供电音质有什么区别

网友N:
双电源显得功率充足

网友M:
釆用单、双电源工作对音质的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