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在IAR for ARM中定义常量或数组到flash而不是RAM中?

楼主(2019-06-22):
如何在IAR for ARM中定义常量或数组到flash而不是RAM中?

网友A:
const  就可以啊。

楼主:
const,__flash关键字都不行,网上说加一个编译开关,也没有,如何实现想请教,谢谢!

网友B:
你是要定义一个指向flash 运行的指针还是要存放数据到flash ?

楼主:
const不行的,打开仿真器可以看到是静态变量,没有存放数据到flash;但我们需要存放到flash

网友C:
const修饰的变量和code放在一起了,可以实现和flash一样的功能,如果要放在内部flash里面要执行flash的读写操作。

网友D:
IAR开发环境下,在flash下定义数组的方法(本人使用的硬件平台是LPC2368)。
使用关键字const就能实现,但要注意调试方式选择在flash中调试,且在option的debug选项中一定要勾选use flash loader。

网友D:
如果不勾选将会报错。如果没有把数组定义在flash中,则不勾选use flash loader不会报错,不知为什么。。。有网友说使用关键字_flash能够实现,但是我没有调通,调试提示不识别该关键字

楼主:
谢谢,是我地址弄错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E:
变量运行不是在ram吗

网友F:
设置volatile这个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