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音响设备静电产生与防护

楼主(2019-06-22):
音响设备静电产生与防护

1 静电及产生

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是物体表面局部范围内电子或离子转移使正负电荷失衡而产生的。静电是一种电能,具有高电位、低电量、小电流和作用时间短的特点。物体之间产生静电的形式:接触带电,两物体接触时由于热力学原因或由于物体载流子遵循费密分布,形成接触电位差,当然接触电位差的大小与物体材质有关;分离带电,互相接触的两个物体由干突然分离将会打破接触偶电层的平衡而带电;摩擦起电,实际上是接触带电和分离带电的合成。

2 静电放电及对设备元器件的危害

静电放电是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相互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静电放电是高电位、强电场、瞬时大电流的过程,会产生强烈的电磁辐射形成电磁脉冲。静电放电可以出现在两个物体之间,也可由物体表面经电荷直接向空气放电。

近年来,随着电子元器件发展趋于集成化,要求相应的静电电压在不断减弱,不同种类的电子元器件受静电破坏的程度也不一样,最低的几十伏静电压也会对其造成破坏。随着电子元器件不断向轻、薄、短、小、高密度、多功能等方向发展,电子元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尤其是微电子器件,超细、超薄的加工工艺和产品细微结构,尺寸的减小,使电子元器件对于静电放电更加敏感。

静电放电和感应现象引起的危害十分严重。由人体静电造成静电泄放时,泄放时间仅为零点几微秒,瞬时脉冲高,平均功率可达千瓦以上,足以击穿或烧毁敏感元器件。而静电放电引起的静电噪声将会影响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流和数据通信,可能引起机房内计算机、播控设备等静电敏感设备误动作。此外,携带静电的物体容易吸附尘埃,使设备大量积尘,降低仪器金属外壳屏蔽效果,影响设备性能。机房存在大量的计算机设备,磁头、激光头、磁盘等表面积有尘埃将降低信息读入(读出)性能,致使信号失真,发生数据错误,甚至损坏设备。另外高强度静电积累及静电放电对视频监控设备也有明显影响,容易引起图像紊乱、模糊不清。

3 静电防护措施

1)接地

接地就是将一些防静电产品或者其他设备连接到一条地线上。采用埋地线的方法建立“独立”地线。使地线与大地之间的电阻< 10 Ω,作用是泄放导体上可能集聚的电荷。接地方法有人体通过手腕带接地;人体通过防静电鞋和防静电地板接地;工作台面接地;测试仪器、工具夹、烙铁等接地;防静电地板,地垫接地等。

2)使用静电消除设备

如离子风机、离子风枪,就是很好的静电消除器,其原理是在静电消除器上产生大量的正负电荷,然后通过风把这些电荷吹到有静电的地方,静电就会被相反极性的电荷中和掉。静电消除设备还有人体静电释放报警仪、人体静电消除器、无尘室用吸尘器、离子风嘴、离子风棒等。

3)使用静电消除剂

可用静电消除剂擦洗仪器和物体表面,使物体表面的静电迅速消除。防静电剂以油脂为原料,主要成分为季胺盐,其作用是使化纤、橡胶、塑料等物体的表面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增加导电率。

4)控制环境温湿度

控制机房温度能控制机房内各种物体电子的游离和穿透速度,减少静电荷的产生。湿度对机房静电的产生影响较大,介质物体处于潮湿的环境中将发生水分吸附现象,吸附的水分将导致介质物体表面电导率提高,从而使静电荷泄漏能力增强,使静电荷的衰减大大加快。但机房环境湿度也不能无限制加大,还应考虑设备电子元器件极间短路、漏电等因素。一般情况下,机房湿度可以控制在50%-60%之间。使用加湿器、精密空调等设备可以有效控制机房湿度环境。

网友A:
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