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进行一下深层分析啊?

楼主(2019-06-22):
(无正文)

网友A:
只知道接在输入端能够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B:
这个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C:
所谓上,就是指高电平;所谓下,是指低电平。上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电源,一般用于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下拉,就是通过一个电阻将信号接地,一般用于保护信号。

网友C:
     这是根据电路需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干扰,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D:
假如没有上拉,时钟和数据信号容易出错,毕竟,CPU的功率有限,带很多BUS线的时候,提供高电平信号有些吃力。而一旦这些信号被负载或者干扰拉下到某个电压下,CPU无**确地接收信息和发出指令,只能不断地复位重启。

网友D:
     假如没有下拉,保护电路极易受到外界干扰,使CPU误以为被保护对象出问题而采取保护动作,导致误保护。

网友E:
上拉下拉,要根据电路要求来设置。

网友F:
不同地方的需求有不同的设计。主要还是为了是性能更好。

网友B:
对电平的高低变化起着缓冲的作用,也是增加单片机IO口的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G:
这个也是对IO口电路的保护的啊

网友H:
其实, 最主要的作用是给悬空, 或单向悬空(如 OC 输出) 的输出提供确定的电平.

网友I:
提醒一下,低功耗系统,尽量不要用外置电阻

网友J(2019-09-21):
上拉电阻是直接接在电源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高电平

网友K: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一般应用在数字电路的I/O端

网友L:
为了确保逻辑门电路的输入端在无驱动时保持到高或低电平。

网友M: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增强其电流通道。

网友N:
有的电路节点的电压并不能明确知道他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N:
  加装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就是从电源V+或V-端到集成电路器件输出端加装一个电阻

网友O:
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

网友P:
上拉电阻是不是就是接在正极的电阻

网友Q:
COMS由于输入阻抗高引脚悬空时,引脚电平不确定,会造成误动作。

网友R:
上拉是通过电阻接高电平VCC。所以让悬空引脚电平为高。

网友S:
单片机的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P:
下拉电阻就是接在负极的电阻

网友J:
下拉电阻是直接接到地上,接二极管的时候电阻末端是低电平

网友O: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K:
I/O端增加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N:
就是直接在器件的输出脚到电源V+或V-端焊接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L:
对于某些集成电路或晶体管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

网友M:
如果不用,会降低电路的执行能力

网友S:
直接接电源的电阻就是上拉电阻吗

网友R:
下拉电阻是通过电阻接GND,所以让悬空引脚电平为低。

网友Q:
必须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来确定电平

网友P:
楼主多看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