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玩玩运放吧

楼主(2019-06-22):
搭建电路如下,先用运放放大20倍,R4/R2 =200k/10k =20

楼主:
信号发生器产生100mv正弦波,示波器显示放大前与放大后的波形。

楼主:
添加万用表,测量输入与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如下图所示,2.629*1000/141.375 = 18.595 接近20倍,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楼主:
不知为何原因,发现放大输出的正弦波形在峰值时被消平。

楼主:
更改R4的值为100K,即放大10倍,输出正弦波的形状就比较完美。

楼主:
后面我们再添加一级,放大倍数也设置为10倍,电路如下:

楼主:
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如下:第二级输出已经变为方波了。

楼主:
尝试在两级间加一个耦合电容,还是没有效果,这里有一堆迷惑,这个运放连100倍就放大不了?还是输入的电压太大?

楼主:
将输入正弦波值改为1mv,输出的波形立刻缓和了好多,看来还是有效的。

楼主:
将输入信号改为10mv ,这是二级输出就已经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