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多通道转换

楼主(2019-06-22):
AD, IO
我想实现AD 通道0 跟通道1(相邻的IO口)的转换

如果采用单次转换,不开启数据缓存,一个通道能正常转换,另一个通道只有在这个通道为0时才偶尔能转换

如果采用连续转换,不开启数据缓存,一个通道能正常转换,另一个通道只有在这个通道为0时能正常转换。
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实现这个两个通道的AD转换问题呢?

网友A:
你用到连续扫描方式了吗

楼主:
是用连续扫描

楼主:
自己搞复杂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B:
怎么整的?我也碰到多通道切换AD转换不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