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外部电压参考可以不可以一直在变化

楼主(2019-06-22):
有些ADC片子可以使用外部的电压参考,这个所加的外部电压参考可以不可以一直在变化

楼主:
比如说加一个正弦电压进去

网友A:
幅值不要超标

网友B:
为什么外部参考电压要一直在变化??

网友C:
哪还有什么用??

网友D:
可以用带传输的msp430可以试一试!

网友E:
楼主想做什么啊?弄一个变得参考电压

网友F:
呵呵!有意思,外部电压参考加一个正弦电压进行调制,绝对另类用法,不知LZ准备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B:
楼主这个想法很强大,不过到可以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

网友H:
但是这个时候如何去判定结果对应的值就是一个问题

网友G:
当输入不变的时候输出随着参考电话的变化而变化。相当于利用输入控制了参考电压的信号。以前做的一个程控放大就是利用这种原理。

网友I:
参考源一般是需要固定的么,,,变化的到真没见过的

网友J:
虽然从理论上讲, 采样结果是基准信号的对应比例关系.
ADC 的转换精度, 基准是最基本的保证.
变化的基准, 怎么保证其精度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不可以的,,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看的
这个参考源的变化的是不是会引起采集的数据不准确的?

网友K:
做Ad数据采集的时候,参考电压的要求越稳定精度雨大越好

网友L:
就 ADC 而言,稳定精确的基准,才能获得准确的 ADC 结果,所以通常没有改变基准的 ADC 的应用。

网友L:
当然就 ADC 芯片而言,一般承受的基准电压有可接受范围的,在这个范围內,你可以选择基准电压保证在这个范围內。

网友C:
可以就是采样数据要变化。
你是还要编码吗?

网友D:
在芯片供电电压变化的情况下,测量外部ADC电压输入提供一个确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M:
正弦信号驱动能行吗?

网友N: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需要确认你采样的瞬间所需要的电压正是当前外部加载的电压,还要考虑采样保持情况。

网友O:
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P:
模拟输入电压过小时可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Q:
,ADC可以使用: 外部基准参考源

网友R:
稳定可靠的电压基准关键。

网友:
一般不会这样操作的。

网友S:
为了稳定精确的输出要求的电压

网友T:
可以给Vref引脚提供更稳定的电压

网友U:
电源电压一般是给芯片供电用的,要求电压稳定

网友V:
AD模块怎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W:
ad转换时的参考电压是内部T行网络的标准电压

网友T:
能芯片内部参考电压也达到一般外部参考那么稳定

网友O:
采用外部电压基准IC

网友S:
芯片会提供Vref引脚

网友P:
外部参考电压的精度必须足够高才行

网友: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Q:
内部参考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R:
需要一个独立的外部参考

网友W:
改变参考电压后,同样二进制表示的电压值就会不一样

网友V:
AD转换用默认的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U:
参考电压一般是给芯片特定功能模块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