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开发这款DSP需要哪些软件和硬件投入?

楼主(2019-06-22):
想使用TMS320DM365或同系列的芯片开发一款视频监控.
之前没有接触过DSP,对DSP完全不懂,只会用ARM和CPLD.
但开发产品之前,我得先把硬件和软件开发环境给准备好.该买的买,该准备的准备.
请问,开发这款DSP需要哪些软件和硬件投入?

网友A:
ti肯定提供原理图,但是源码就不一定了。

楼主:
除了购买开发IDE环境.还有没有什么代码类的东西需要购买?

楼主:
这款芯片的开发IDE环境名子叫什么?得多少钱(按正规授权,至少允许一个用户)

楼主:
是否需要一个仿真器?还需要准备其他什么?

网友B:
可以使用ccs开发,这个**就行了。

网友C:
使用xds560的仿真器,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D:
对了,现在还用DM365开发做什么?高清监控还是做标清?

网友E:
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

网友F:
接触的是TMS320F2812

网友G:
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

网友H:
有单片机基础在学习DSP有多难

网友:
CCS3.3更适合学习DSP

网友I:
先选好DSP的类型,书籍都差不多

网友J:
DSP使用时一般是:DSP开发板+仿真器

网友K:
在计算机上通过软件(CCS软件)调试DSP开发板

网友L:
装 TI的controlSUITE

网友M:
看的是实验箱的价格还是开发板的价格

网友L:
里面的资料和例程都够初学者学习任意一种芯片

网友E:
TMS320F240x DSP是为了满足控制应用而设计的

网友K:
学习DSP就是从资料和例程开始

网友F:
不是很了解67系列的

网友J:
实际中可能还需要一些其它外围的小配件

网友G:
编程语言基本上都是用C语言

网友I:
看看芯片的datasheet就可以

网友H:
推荐你学习DSP2812 吧

网友:
因为论坛中好多应用都是基于此的,仅仅比CCS4多一个仿真器配置软件

网友M:
DSP开发板入门

网友N:
之前没接触过的话,估计需要花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