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5月板卡】手把手入门教程---触摸按键

楼主(2019-06-23):
收到板子,非常感谢microchip公司通过21ic论坛送的ATtiny817 Xplained Mini,感谢麦小播
先来张靓照吧:
板子小巧玲珑、做工精细,细看一下,发现其走线采用了弧形走线,而非传统的折线:
板子自带调试器,对外接口是micro usb口,用手机充电线供电与调试程序,非常方便:
好了,赏析完毕,现在找一下这款板子的资料。打开百度,输入microchip,进入官网,在官网右上角的搜索栏输入attiny817
搜索出来很多与attiny817相关的条目,其中一个是专门针对这个板子的:
点进去,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图所示的三个文档:
第一个文档,顾名思义,是用户手册,讲述了板子的使用说明。
第二个文档,是板子的原理图文件。
第三个文档,是板子的PCB版图。
这三个文档是使用这个板子的第一手资料。
先下载第一个文档,要认真阅读它。通过这个用户手册,先来了解板载资源有那些:
从上图可见:
上部,显示了调试相关的接口。
下部,显示了用户相关的接口。
左侧,显示了电源和模拟量接口。
右侧,显示了数字量和通信接口。
左侧和右侧的接口布局,与arduino uno的布局一致,这保证了与arduino的硬件兼容性。
下面翻到用户手册的第二章,有快速入门步骤:
第一步:下载atmel studio软件。在官网的搜索栏中输入atmel studio,找到其下载源,有两种下载方式,一种是先下载一个安装器,利用安装器下载软件。另一种是直接下载软件。
注意,尽管官网推荐安装器下载方式,但是实际操作时,下载速度是很慢的。建议鼠标右击第二种方式,用迅雷直接下载,非常快:
软件下载完毕并正确安装后,先不要急于运行软件。用手机的usb线连接板子和电脑的usb口,这时,电脑右下角会提示正在安装驱动。驱动是自动安装的,成功后,板子自带的状态灯会亮几秒,然后后熄灭。
然后,运行atmel studio,这时,软件能自动检测到板子:
点击上图中的A|S Atmel START example projects using this board,这时,会打开浏览器并跳转到atmel start网站,点击BROWSE EXAMPLES
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Board分类选项的下拉箭头,找到attiny817 xplained mini并点击:
这时,会自动列出6个例程:
对于attiny817 xplained mini板子,它自带两个非常有特色的触摸按键:
这里就拿第二个例子ATtiny817-XMini-touch-project”来练习。先看看该例程的user guide
user guide的结尾部分,有详细的使用步骤:
按照上述步骤:
1,下载例程:
将其保存到电脑中(注意,保存路径不要有中文):
2,将第一步下载好的.atzip文件导入到atmel studio。如下图所示:
点击上图所示红圈中的菜单后,弹出:
点击上图的Browse,将路径定位到下载的.atzip(注意,路径不要有中文),再点击上图的OK按钮。在导入过程中,若出现如下所示的提示框:

楼主:
(接上楼)
点击Yes后,总是断点,无法下载,故实际操作时直接关闭上图对话框或点击No即可。一会儿后,会看到工程已经完全导入到atmel studio中了,双击软件右侧的main.c
可以查看主函数:
对于源代码,若不清楚某个函数,只需右击想要查看的函数,如下图所示,选择Goto Implementation菜单项可以跳转到该函数定义:

3,按下图点击,编译工程:
编译完成后,应是无错误的:

4,点击下图所示的按钮,该按钮是Start without debugging”按钮,即下载按钮:
这样,就把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下载板子上了。
5,测试一下,用手点击任意一个触摸按键,则LED0会亮。手离开触摸按键后,LED0灭。
6,使用atmel studio的虚拟示波器功能查看波形。点击下图所示的Data Visualizer
这时,弹出Data Visualizer页面:
点击上图左侧的Configuration,再依次点击下图的Serial PortData Screamer
这时,通信端口和Data Stream的设置页面就调出来了:
为了能看到波形,先配置串口,点击下图所示的小箭头,选择mEDBG的串口:
接着配置Data Stream,找到datastreamer文件夹,例如我的电脑中,该触摸按键例程导入到atmel studio后,其默认路径是: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tmel Studio\7.0\ATtiny817-XMini-touch-project\ATtiny817-XMini-touch-project\qtouch\datastreamer
将此路径复制到下图所示的方框中:
注意,路径一定是复制到上图所示红方框中。不要点击上图红方框右边的...按钮和Load按钮。
接着,点击下图右侧所示的Connect按钮:
这样,就立马弹出一个虚拟示波器界面,手动按一下触摸按键,显示波形(亮绿色波形是触摸按键1的波形,紫色波形是触摸按键2的波形)如下:
虚拟示波器是atmel studio的一大亮点,非常方便查看信号的波形。

网友A:
总结很好。

网友B:
楼主写的步骤详细,具体,很实用,赞!

楼主:
谢谢xuanhuanzi oxygenzz 的关注。

触摸按键实验效果:

补充:关于attiny817芯片的设计资源
在microchip官网搜索attiny817,点击第一个,即名为“ATTINY817 - 8-bit Microcontrollers”的搜索条目,跳转到该芯片的主页。microchip的文档资源非常丰富,在该芯片的主页里,其中datasheet项中的文档是编程时经常翻阅的,其它的项,如application notes、application source code等等对设计、编程也有很大的帮助,需仔细研读。

后记: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若不采用“手把手”的教学方法,例如跳跃式讲授,学生的学习效果、积极性、信心将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厌学的情况。对此,我深感痛心。
手把手教学的关键,是详细的指导步骤。入门教程,不宜复杂,程序代码,不宜过大。但一定要给学生讲清楚从哪里能获得设计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
芯片,无谓优劣,功夫下到家,不浮躁,也就一通百通了。

网友C:
感谢分享

感谢关注!

网友D:
这个教程写得真好!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步骤,一步一步就可以学会, 果然是老师出品

谢谢鼓励!
感谢鼓励!

网友F:
手动点赞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教程写得真好!

感谢您的鼓励!

网友G:
我也在拿到板子的时候,跑了一下触摸的实验,发现AVR studio7跟以前的老studio风格完全不一样,都不会用了。正在考虑写一个这个评测,楼主写了我就不写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写一个关于触摸实验+调光台灯的例子。准备拆家里的调光台灯改用ATTINY817板子驱动。

还有触摸库太大了,817跑触摸的例程,FLASH占去了80%多。如果真用这个方案移植到产品上,不太合适。

网友H:
写的好详细,点赞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

网友J(2019-07-25):
相当不错的资料

网友K:
我也想申请一块

网友L:
楼主这教程写得真详细啊,哪儿能弄到这块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教程写得真详细啊,哪儿能弄到这块板子呢?

您可以看看置顶的活动,非常好的活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