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下面是 10 MS

楼主(2019-06-22):
用KEIL编译的
void delay10ms()
{
for (a=100;a>0;a--)
for (b=225;b>0;b--);
}

网友A:
看你接的晶振是多少

网友B:
嗯,例如是12MHz的话,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 .那么你的那个循环就是225*100*1us..
每次递减是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C:
这是大概值吧

网友D:
要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或者仿真跟踪一下才能准确确定

网友E:
要精确,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F:
用KEIL的话看一下反汇编

网友G:
看一下汇编会精确计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A:
用内嵌汇编也可以很精确的

网友B:
看一下反汇编
看一下执行了多少个机械周期
晶振是多少看一下
好像默认是24Mhz
那就是两个机械周期是1us
更多操作

网友H:
如果用语句while(--300);没递减一次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搞清楚,只是把教科书上的代码拿来用,反正够用就没有深究过。真正精确定时还真不知道。

网友F:
二楼正解,不过的确是大概值,这还跟单片机有一点关系

网友G:
这只是个粗略值,不精确的,他写的是10ms,其实不然。

网友G:
如何精确?

网友G:
看晶振,然后数指令!

网友A:
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然后计算指令运行时间。。。
这样可以做出比较精确的延时,但是这种延时占用CPU,效率很很很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嗯,例如是12MHz的话,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 .那么你的那个循环就是225*100*1us..
每次递减是一个机器周期 ...

开什么玩笑,所有指令不可能都是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