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芯片 (隔离输出12V)

楼主(2019-06-22):
悲剧了。从最早开始设计想着不饶变压器,一路都是用开关调整期降压下来的遇到隔离5V 3.3V都是用ADUM5000隔离的,结果发现驱动还有个12V需要隔离。

网友A:
你需要什么

网友B:
可以用隔离电源模块隔离12v

楼主:
就是有没有隔离单片调整器推荐

网友C:
没有的话就得重头设计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A:
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有些事不能省啊。

网友D:
要隔离不用变压器难!!!!

网友E:
重头设计吧,多路输出开关电源还是要好得多

网友F:
为了成本的考虑的,楼主可不可以再适当的时候才以哦那个LDO来实现的啊

网友G:
没有变压器的隔离能源传输, 确实是难.

网友H:
做隔离的话,就都考虑到的,不然起不到隔离效果的。

网友A:
电源隔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I:
很多电源并且需要隔离的最好还是变压器

网友J:
可以直接用电源芯片

网友K:
电源管理芯片R1272S

网友L:
DCDC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M:
开关电源中大部分使用开关控制芯片

网友:
可以用UC3525.用推挽电路做

网友N:
LM2587,十几年的老牌子了

网友O:
可以选择OB2532芯片

网友P:
7805就行的。

网友Q:
LM3478;UCC38083/84/85/86;TPS5430;LT1246/47;ACT4065

网友P:
LT®1372/LT1377 是单片高频开关稳压器

网友J:
直接选用电源芯片即可,可选择的很多。

网友R:
LM2576HV的工作电压范围上限是60V,63V是极限输入电压

网友K:
该芯片输入最高电压34V,输出可调

网友O:
OB2532是一只六脚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L:
隔离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N:
将15V电压通过DCDC变换隔离降压到12V

网友M:
uc3843是pwn控制芯片

网友:
驱动芯片用3842就可以

网友Q:
实际上你要关心的是输出功率的大小,需要不需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