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流可调程控电路

楼主(2019-06-23):
主要是想做个电流可调电路,电流0-20A,假设负载是电机,电机的电压电流是12V,0-30A,那我输入固定12V20A,我希望可以调节输出的电流0-20A

@xch :不帮就闭嘴,又没人问你,有病?
xch
@电子求学路 :确实不是东西,帮你就是祸国殃民
@xch :你没吃药么?你看不懂题,关我什么事,喷个鬼?
@xch :不知道楼主的求学到哪儿了?总之,谁都跟他讲不明白。
xch
帮你简直就是祸国殃民。
I=U/R,电压不变,如果负载不变的话,电流怎么调?

网友A:
“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
那输出电流就不可调了。此时输出电流由输出电压和负载共同决定。

LZ表述的不够严密,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
那输出电流就不可调了。此时输出电流由输出电压和负载共同决定。
...

额,其实我的意思是,电压不改变,假设输入电流是10A,我可以调0-10A这样的电路,类似于电机调速吧,但是又不是调压的那种

表述的不够专业,最大输入电流是10A,而不是流入恒流是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其实我的意思是,电压不改变,假设输入电流是10A,我可以调0-10A这样的电路,类似于电机调速吧,但是 ...

前面首帖你说“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现在你说“假设输入电流是10A,我可以调0-10A这样的电路”。
倒底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首帖你说“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现在你说“假设输入电流是10A,我可以调0-10A这样的电路” ...

我理解他表述的吧,是这个意思,输入由供电的决定,我这里有个控制系统,能恒流就恒流,电压太低了恒流玩不转就不恒流,这能恒流时候,有系统决定,而到底多少供电范围,有电源供应和负载决定的这样一个系统。
说白了就是一个可控的最大电流限制系统,这样描述应该比较妥当。

都是瞎猜,楼主的意思很清楚——推翻欧姆定律。
@zyj949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楼主表述得不够清楚。
说白了,输入电源带载能力是本身决定的,实际流出多少是由负载决定的,张老是这个意思吧。
@tianxj01 :如果是这样,就简单了。考虑到要求最大20A输出电流,采用开关电源较适宜。
@maychang :我理解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楼主表达的比较混乱而已。估计他想表达供电条件不考虑这个前提
@tianxj01 :说了半天,楼主就是要个可调的恒流源。是不是?
@maychang :可以的啊,10A恒流源串联一个1A恒流源,出来只能是1A恒流源嘛。它调到5A,等于10A串联一个5A,最后恒流只能5A
@maychang :现代的LED“镇流器”基本就是恒流电源,可以改造成可调的。
还是不大理解。如果是“输入由供电的决定”,那怎么理解“假设输入电流是10A,我可以调0-10A这样的电路”?输入电流不是固定的常数,是使用者整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
那输出电流就不可调了。此时输出电流由输出电压和负载共同决定。
...

世上还没有一个电压与电流都恒定的控制器输进一个负载(负载电压与负载电流都固定,电流电压作为自变量)。除非负载特性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他表述的吧,是这个意思,输入由供电的决定,我这里有个控制系统,能恒流就恒流,电压太低了恒流玩 ...

额,不是,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比如我输入12V20A,输出接的是电机,那我希望电流可以是0-20A可调,就这样

@电子求学路 :欧姆定律知道吧,阻值不变、电压不变电流怎么变?!
还是不理解你的需求到底要什么。因为输出电流不仅仅取决于电源电压,还和电源内阻大小、负载大小有关。
@blade55 :为什么只能调压?
如果按你所说,就只能用调阻的方法控流了。可电机的阻值是不变的,所以只能通过调压来完成控流。
再比如我输入的是24V20A,那我也希望电流可以是0-20A可调,程序调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不是,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比如我输入12V20A,输出接的是电机,那我希望电流可以是0-20A可调,就这 ...

如果成本、体积要求不高,可以搞线性恒流源,接近输入电压时退出恒流就是。电流大就找可以外扩功率管的。20A没有问题。
如果恒流精度要求不高,就搞个PWM恒流源,也不算复杂。
具体电路可以去查查低压的LED恒流源,种类很多,都可以按输入调节恒流输出,电路也都不复杂。

0-20A线性电源效率太低,散热不好解决。

网友C:
对于大电流,多相同步开关电源也是一种方案,可以大大降低开关管的功耗要求。

楼主:
多谢各位,不过我买了台30V20A的可调电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