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PWM全桥转向问题

楼主(2019-06-23):
最近在写H桥逆变程序时遇到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问题,就是全桥转向时的无效时间如何确定的

就上图中注释2的无效时间,从质料上可以看出是4倍的定时器周期但这个定时器是用的哪个定时器呢?实际程序里PWM周期用的是定时器2,时钟是16MHz,预分频和后分频都是1,实际测量到的无效时间非常短才50nS如下图,该如何加大这段无效时间呢?

网友A:
不是有个PWM1CON是专门干这个事的?具体型号名字可能不一样

网友B:
有没有图形化配置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PWM1CON是专门干这个事的?具体型号名字可能不一样

你说的那个是半桥输出时的死区时间控制,已经试过了它在全桥输出时不起作用,半桥输出时这个可以实现死区时间的控制。我问的是在全桥输出时死区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A(点评):
这个时间貌似是芯片电路固定死的,datasheet建议是控制占空比或者硬件上解决。2的时间虽然是50NS但P1B/D是先变化的,所以应该说它们的变化时间是100NS,只是和P1A对比看起来是50NS罢了,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吧 多谢大师的解答 这个时间是固化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形化配置这个的

没有用图形化设置   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C:
具体是哪款芯片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哪款芯片吶?

PIC16F1825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是半桥输出时的死区时间控制,已经试过了它在全桥输出时不起作用,半桥输出时这个可以实现死区 ...

好吧    多谢大师的解答   这个时间是固化死的了

网友D(2019-07-25):
不太了解这方面啊

网友E:
没有接触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