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助零点几毫米的直线运动怎么检测?

楼主(2019-06-23):
求助各位前辈,我现在一个项目需要检测线的直径,
我目前的思路是做一个机械结构,线穿过后,把一个零件顶起,检测这个零件的位移变化。
请问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这个位移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可用的很多呀,电位器的变压器的电容的光,磁之类的

网友B:
这么小的测量   用激光干涉原理的设备,不打广告,因为没广告费

网友C:
图灵 传感器技术手册 526页 16.4M

网友D:
有专门的位移传感器 精度能达到你的要求 数字 模拟 输出的都有

网友E:
磁致伸缩

网友F:
以前做过,开关行程测试的工装。模仿的是千分尺的思路。用在你的测直径上面的话也可以。
一个基准面放线。另外一个用步进电机驱动另外一个基准面,基准面上有力传感器(类似称重传感器),当活动基准面触碰到导线达到一定力值,停止活动,记录距离。
步进电机是用螺杆去推动活动基准面。
测量距离的方法:
1、电阻尺,精度不高,需要很高位adc和尽可能短的行程。
2、旋转编码器,转一圈1000的脉冲,如果螺距是1mm,那么分辨率是1um,如果能找到更精密的螺距更好。
3、铣床用的编码器,这个不受机械间隙的影响。

网友G:
LCD线阵传感器可以。

网友H:
这个感觉简单

tyw
这个适宜测平面物体,细园丝中心不好找正

网友I:
传感器很多,要和你应用环境配套。

网友J:
可以参考下数显游标卡尺,精度杠杠的

网友K:
首先得看要求的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可用容删传感器,价格相对较低,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