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下载出错

楼主(2019-06-23):
下载出错了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网友A:
CMD文件的问题。

网友B:
CMD文件的问题?? 是某一方面,应当还有,,,,,

网友C:
你的那些矢量地址有错误

网友D:
初步估计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吧,希望你尽快找到答案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存储区间的设置有问题的没重点检查下该方面的代码的。

网友E:
往不可写的空间写数据,
空间分配问题,CMD可能性大。

网友D:
用的什么芯片呢?.cmd文件是官方的还是自己写的呢,官方的不可能出错的呀

网友F:
这个报错是说存储空间的问题的拉

网友G:
完全没看懂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