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没有波形

楼主(2019-06-23):
我今天在做的PWM输出的时候,先开始还有正常的波形输出,可是突然间就没有波形了,全是干扰,换了块板子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程序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想问下 这是不是硬伤啊 有救没?

网友B:
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一下啊?

网友C:
这个两块板上和程序都一样吗?

网友D:
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错误的PWM波形reset后会重置吗?

网友E:
这个,重新烧程序能解决吗??

网友F:
既然有两块板子,那很好办的啊,有重点的对比测试就ok了。

楼主:
又正常了,估计就是焊接问题,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应该是让它又接触到了。

网友G:
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也会这样吧

网友G:
是不是虚焊了?这个可能性还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