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请教一下锁相环到底是相位负反馈系统还是频率负反馈系统?

楼主(2019-06-23):
纠结了好久的问题.
哪位帮我指点迷津

记得上学时,书上还是老师给我们这么描述的:通过相位的追踪实现频率的锁定
宏观上讲,是相位负反馈,相位误差有一个限定的范围,那频率在宏观上讲相等的,相位的时间的导数就是频率,微观上讲频率也是有误差的。不过这是动态平衡过程中。

网友A:
应该是“相位负反馈”。

网友B:
站在名字的角度看,锁【相】环么,选择相位负反馈。

站在负反馈角度看,应该选择频率负反馈,因为PLL系统的相位关系可以恒定,也可以是变化的,但频率一定是同步的。

站在扯犊子角度看,选哪个都一样。频率和相位,是一对亲兄弟。

总之,区分这个没必要。

网友C:
锁相环,检测是相位差,手段是输出控制电压,目标是产生一个新的固定相位差==频率同步。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反馈。
类比一下,一个恒流源,检测是电流差,手段是是控制输出电压,目标是产生一个新的微偏移的电流数值==恒流。他们叫电流负反馈。
通过类比,很肯定的说,是相位负反馈,只是相位稳定了,频率肯定同步而已。

也可以说,某一时的频率是变动的吧。按PLL信号发生器来说的。
@zyj9490 :如果相位误差不断变化,那么频率误差肯定变化。这个没有疑问啊。 所谓锁相环,本身就是一阶相位比较系统由此产生电压。其中比较的一路是我们基准频率比如石英晶体频率标准,如果相位差不断变化,意味着被锁频率肯定在不断变化,当然,严格意义,一个捕捉并稳定锁相的锁相环系统,其实其相位误差也在不断变化,只是波动足够小,关键是相位差的和趋向0
相位的误差不断变化,是否频率误差也发生变化,相位的时间导数就是频率这是恒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站在名字的角度看,锁【相】环么,选择相位负反馈。

站在负反馈角度看,应该选择频率负反馈,因为PLL系统 ...

同步意味相等吗?相位的时间导数即是频率,怎么看呢?可认为频率(相位)有抖动。

网友D:
应分时间分度上,微观与宏观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步意味相等吗?相位的时间导数即是频率,怎么看呢?可认为频率(相位)有抖动。 ...

你不熟悉PLL?

一定要记住,频率是精确相等的,因为有相位误差,相位一版不是精确相等的,这个是PLL超级重要的一个特性。

网友D:
也就是宏观的说法。也就是宏观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检测是相位差,手段是输出控制电压,目标是产生一个新的固定相位差==频率同步。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反 ...

我一直强调即时频率与平均(宏观)频率是有差别的。一句话,相位误差不会累积,频率也在小范围波动,看看输出的频谱就知道了,不是线谱。而是高斯型的。当然要由高等的仪器才能检测。

网友D:
基本的知识不要对我说,锁定时,没有相位抖动吗?100%是相位差是恒定值?VCO输出很纯的频率?

网友D:
相位误差不是恒值,导致再生频率是有变动的(动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的知识不要对我说,锁定时,没有相位抖动吗?100%是相位差是恒定值?VCO输出很纯的频率? ...

不要说锁相环,就是标准的石英晶体振荡器本身,就有抖动,至于锁相环,在数字音频系统对于此研究比较深入了,类似一般的IIS等数字音频系统,其处理芯片的时钟恢复无一例外都采用锁相环系统,但是时钟系统的抖动和音频失真直接关联,这才引进了一个数字音频芯片的Jitter指标。Jitter指标和实际音频失真度正相关,Jitter指标大,失真度就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锁相环,检测是相位差,手段是输出控制电压,目标是产生一个新的固定相位差==频率同步。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反 ...

锁相的锁相环系统,其实其相位误差也在不断变化,只是波动足够小,关键是相位差的和趋向0 --

相位差的和趋近于0,这是错误的,应是相位差的和对时间的导数趋近于0,也就是相位差近保持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强调即时频率与平均(宏观)频率是有差别的。一句话,相位误差不会累积,频率也在小范围波动,看看 ...

你这是标准的抬杠。

多看点书吧,这个解释多了就没意思了,太基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锁相的锁相环系统,其实其相位误差也在不断变化,只是波动足够小,关键是相位差的和趋向0 --

相位差的和 ...

可能我表述不够严格,我这里相位差针对的就是你前面的波动一说,意思是减去固定相位差(或者平均相位差)后的波动的相位差的和趋向于0,或者说整个相位差趋向于一个固定值,这样表述就准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标准的抬杠。

多看点书吧,这个解释多了就没意思了,太基本了。

要深入了解并完成PLL不容易的,频谱纯不纯就要深入挖,光看书不行的。

网友D:
搞好PLL,分成二个基本功能,锁定的问题及从失锁到锁定的时间及频率分析力,及锁定到失锁的抗失锁的能力,这是1,输出的频谱纯度问题(抖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深入了解并完成PLL不容易的,频谱纯不纯就要深入挖,光看书不行的。

不看书,看论坛上光怪离奇的言论有用是吧?

别闹了大锅!你这玩笑开的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看书,看论坛上光怪离奇的言论有用是吧?

还是说平均输出频率正比于平均输入频率。还是我说的宏观时间内估算。你理解错书的重要性,要实操,实践才是重要,理论--实践---理论。这个CYCLE才是看书看到家。理论明白了,不等于能做合格产品,书上的环境跟物理上的不一样。

@maychang ,观点相同。
average 被忽略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说平均输出频率正比于平均输入频率。还是我说的宏观时间内估算。你理解错书的重要性,要实操,实践才 ...

啥宏观围观的,锁相环之所以非常难,因为他是个非线性系统,跟踪分为线性跟踪和非线性跟踪,jitter需要用非线性或线性时变模型解释,平均是线性化的意思。

网友B:
讲话需要有理有据,不要跟5月大师一样瞎猜,瞎猜还很有成就感。

我上面给的3个说法,我全能找到“依据”,例如第三个说法:

看清楚了,那是同步!

网友E:
理想的锁相环,最终稳定时,频率和相位理想接近你需要的。
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对于RF VCO,频率很高,锁相环的比较输入是VCO经过很多倍的分频的,实际VCO,别说相位一样,频率漂移抖动也很大,比如GSM900可以达到几十Hz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讲话需要有理有据,不要跟5月大师一样瞎猜,瞎猜还很有成就感。

看英文的意思,在同步态,是相当精密的近似而已,后面讲的理想状态下。(不足考量),实际电路。。。还是牵到抖动。漂移,噪声(低频)。等引发的误差。

单一频率无抖动的信号,根本不可能存在。物理角度看,如果单一频率信号存在,那么其谱密度无穷大,发散。电路角度看,电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热噪声和其它噪声,也存在各种波动,例如电源电压的波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啥宏观围观的,锁相环之所以非常难,因为他是个非线性系统,跟踪分为线性跟踪和非线性跟踪,jitter需要用 ...

非锁定时,是非线性的糸统,锁定或跟随下,可看作线性糸统。稳定点线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锁定时,是非线性的糸统,锁定或跟随下,可看作线性糸统。稳定点线性化。 ...

看到这样的讨论,才体会到真正的理论,理论理论以理讨论,而不是互相扯皮,互相伤害。多好,论坛太需要这样的气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的确。沒有实际经验的讲不出您的分析。我手头有6本书专门分析锁相回路,其中一本美国大师所着A3六公分厚 ...

是否看到一本叫《频率合成器的原理及综合》,英国人或美国人写的。早期以研究这本为主。

网友B:
锁相环方面的【英文】书籍,我有将近50本,外加100多篇IEEE核心期刊论文:

只需精读2本就够了(其它的做参考),一本是最好的,一本是嘎咚的。

网友B:
所谓的PD过时了,我们上学时的论文就用PFD了。
除了些低要求应用场合,古老的PD PLL现在很少用了。
不管是课本,还是论文,现在一般都是用PFD!

网友B:
自己引用自己的帖子,来证明自己说法正确,而非引用第三方证据,这种事,只有21IC才会发生。

在逻辑学上,这叫无效的“循环证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基本的知识不要对我说,锁定时,没有相位抖动吗?100%是相位差是恒定值?VCO输出很纯的频率? ...

抖动(jitter)不是锁相环独有的,任何一个合成的频率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英文的意思,在同步态,是相当精密的近似而已,后面讲的理想状态下。(不足考量),实际电路。。。还是 ...

那没法讲话了,以后都得分:理想与实际。
一个运放电路,放大倍数就是近似,以后得说:理想是100倍,实际是99.999倍。
就算实际99.999也会被杠,因为还可以说:物理器件有误差,所以你这个倍数有抖动。

你把英文那段意整明白了,再论。

网友B:
论坛的优点:
不需要投稿,不需要付版面费,不需要动脑,想扯什么扯什么,立马“刊登”。

论坛的缺点:
作为技术论坛,消息不可靠,是致命弱点。

技术论坛秉承什么“开放”原则,只要不违反站规,说1+1=3也没事。
技术论坛不是天涯社区啊各位大大同志。

这样的论坛没有前途。
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旧主要是书刊。就是因为信息的可信度,是论坛的无穷大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PD过时了,我们上学时的论文就用PFD了。
除了些低要求应用场合,古老的PD PLL现在很少用了。
不管是 ...

真正实用的电路中,肯定有一个频率引导功能的,在失锁中,基准信号与VCO反馈信号频率相差太大,LPF的输出不起作用,VCO处在失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正实用的电路中,肯定有一个频率引导功能的,在失锁中,基准信号与VCO反馈信号频率相差太大,LPF的输出 ...

你的思维逻辑极度混乱,让人无语。。。。

讨论什么是PLL,是何种反馈,很明显所给的定义是针对PLL身体健康正常时的表现而言的。
你这老是扯PLL生病了会如何如何的,表面上看起来考虑的挺多,实际上是逻辑混乱。

@xukun977 ,因此我说的早就超出LZ关心的基本知识范围。
@zyj9490 :确实是设计时必须思考的,但是这些问题跟本帖之间,有1毛钱关系吗?
我说的都是在实际PLL设计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生病的情况,产品的健壮性,50%要素在设计阶段。
我输出的实用知识,思考什么,你老是输出书本查得到的,这就是我俩的差别。

网友D:
PFD说白了加了个签频器的功能。以前还是外加电路实现,经典的PLL就是一个PD。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FD说白了加了个签频器的功能。以前还是外加电路实现,经典的PLL就是一个PD。 ...

自己思考确实是好事,但是不能毫无章法的胡思乱想啊??

知识是递进传承的,所以首先学习现有资料,在此基础上改进。学习不是关起门来,坐在沙发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的翱翔。

不知你说什么意思。

网友D:
看十本书,还不如做一款实实在在的样机来得有效果,一款产品性能,指标达到了,经典的PLL理论基本搞懂了,掌握了knowhow,比什么知识都重要。

网友H:
语言这个东西很神奇 比如中国移动发短信来 说恭喜你获得免费登记领取30g流量资格,你说是免费领取,还是登记是免费但使用还是得付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十本书,还不如做一款实实在在的样机来得有效果,一款产品性能,指标达到了,经典的PLL理论基本搞懂了, ...

来,多考虑点吧:

你把这些全考虑一遍,然后用离散原件设计个PLL,元件钱我们大伙出。

原来是军方合作单位啊,小看你了,我们是做工控的,比我们高一等级呵,说不定,谉船也有你的设计。
@zyj9490 :军用的!
我的理解是你参与过一个IC项目,负责IC中的DLL部分,成功流片,上市销售了?
@zyj9490 :混合集成电路中,包括SOC和ASIC,PLL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模块而已。我还用过一个DLL!
你懂那么多,那么精通,做过批量性的PLL产品吗?

网友B:
你们的方法太神奇了,也不看书,先把基本原理搞懂,上来就做产品,说产品做出来了,原理也就搞懂了。

小声地问一句:你们经理或老板知道吗?或者说,你们当家的能放心吗?产品做砸了,浪费的时间和费用,算老板的?

发现你这个人喜欢走极端。产品的细节不是靠原理懂了,就懂的。赁教材上的原理懂了,也做不出产品来,要不,大学毕业的会掉价,因为成为了标准产品,KNOWLEGE 不等于KNOWHOW,大学里教的是知识,而不是KNOWHO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来,多考虑点吧:

赁心而论,做出一个PLL是不难的,现在是SOC的方案,一个电子专业毕业2-3年的也能做出来,难的是性能指标要做好,就要关注细节,谁家量产品从功能模块做起呢?TI,ADI方案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赁心而论,做出一个PLL是不难的,现在是SOC的方案,一个电子专业毕业2-3年的也能做出来,难的是性能指标 ...

不需要平心而论,想要出功能,太简单了,这就是一个PLL:

如果是做产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估计连jitter/skew怎么仿真,都搞不定的。

网友B:
假设PLL_VCO做好了,下面要仿真其jitter性能,说说该怎么仿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真正实用的电路中,肯定有一个频率引导功能的,在失锁中,基准信号与VCO反馈信号频率相差太大,LPF的输出 ...

你用过PFD么?ADI很多这东西。我觉得你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PFD的框图。理解一下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FD说白了加了个签频器的功能。以前还是外加电路实现,经典的PLL就是一个PD。 ...

你说的经典就是混频器(mixer),数学上做乘法。现在是PFD,数字的加电荷泵,不用担心频率相差很大,什么拉回来。

是的,经典的PLL也是要频率检出的。有助于失锁到锁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用过PFD么?ADI很多这东西。我觉得你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PFD的框图。理解一下它。 ...

PFD确实没用过,我也不搞射频这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经典就是混频器(mixer),数学上做乘法。现在是PFD,数字的加电荷泵,不用担心频率相差很大,什么 ...

PFD早就是主流了,除非对PLL要求频率范围特别窄,否则都用这个。

加德纳的这篇论文,含金量太高了,学PLL的必读。

网友I(2020-07-17):
相位负反馈系统

网友I:
相位反馈系统,最终可以实现零相差的跟踪
如果是频率跟踪系统,最多也就是频率差为0

网友J(2021-10-26):
所谓量变到质变,相位变化是频率变化的积累。
锁相环是对相位的负反馈控制,试相位差小于一定范围。
你可以认为是同一频率下的微调。

网友K:
相位是无法反馈的,只能 鉴相,
鉴相的原理,相当于调频接收解调的 鉴频,
但光是鉴没用,你要锁就得「反馈」,而「反馈」得要直流电才行,那就要以鉴相鉴出直流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