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摆放元器件,旋转一个角度,占用空间变大

楼主(2019-06-23):
PCB摆放元器件,旋转一个角度,占用空间变大,谁知道怎么变成和不旋转之前占用空间一样。如下:
不旋转时:

旋转后:

感谢各位,结贴了,楼下帮我解决了

网友A:
新版本,没这事

网友B:
把ComponentClearance设置为0,眼不见为净

我都是这么干

网友C:
换个软件。

楼主:
Reset Error Markers这个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吗

楼主:
我的是AD16

还有更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omponentClearance设置为0,眼不见为净

这个线间距,在规则里有用啊

网友D:
规则里 可以修改 不检查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临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先谢谢了,我还是想从最根本上解决,没什么好办法可以先用你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装间距设置为零,跟电气安全间距是不同的选项。

不是一个地方啊,封装间距在哪设置,求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地方啊,封装间距在哪设置,求指教

器件尺寸冲突看丝印,还有一些上下叠放的。所以从来都是取消封装间距规则的。
具体操作:
设计-规则-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项目取消打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器件尺寸冲突看丝印,还有一些上下叠放的。所以从来都是取消封装间距规则的。
具体操作:
设计-规则-Pla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omponentClearance设置为0,眼不见为净

是我理解错了,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