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的信号的峰峰值拉高到10V

楼主(2019-06-23):
我的单片机输出的是5V的PWM,但是要控制的设备只能接收10V的PWM信号,我可以提供的电源是55V左右的直流电压,我想通过一个电路把我输出的信号的峰峰值拉高到10V,频率,占空比尽量不变,因为我对这个不懂,请有时间有技术的朋友帮我画个电路图出来,谢谢!

网友A:
频率多少啊

楼主:
频率是60HZ-1KHZ左右

网友B:
不用搭线路,采用UCC27511驱动芯片, 10V给VCC供电, 输出就是10V的PWM,

楼主:
我也知道10V供电,目前又多了个问题是,供电是50多V的,要怎么变成10V的呢?

网友B:
用48V 的DC/DC 转成12V.

网友C:
用TPS65062 BUCK 到10V即可

网友D:
麻烦再电源吗?

网友E:
不对了!!兄弟们简单的应该是用mosfet 做驱动啊!!!

网友F:
SPI的初始化就那么一段语句而已

网友C:
通过功率mosfet将50V转换为10V

网友C:
但要考虑好mosfet的开关频率

网友C:
嗯,因为你要10V pwm波形  计算一下mosfet的频率  选一款合适的功率管  很简单

网友A:
这个还要看你的需要的电流的是多大的啊

网友G:
将5v 的PWM信号的放大一倍的就行啦

网友H:
只是对信号做变换的话,一个三级管,俩电阻就够了

网友I:
功率大的话,换fet

网友E:
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J:
这个最好使用三极管驱动了。

网友K:
直接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L:
用光耦TLP521

网友M:
加个pnp三极管

网友:
可以用DC-DC转换模块

网友N:
串 一个电阻

网友O:
三极管上拉电阻组成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P:
需要加运放电路进行转换

网友Q:
MAX232能做为升压芯片吗

网友R:
只能转换电压了。

网友O:
在BE上并联一只1K的电阻,再在B极与IN之间串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J:
电平转换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N:
CD4504B 双电源转换器

网友K:
74HC245、74LVC4245等

网友:
将一个电压值的电能变为另一个电压值

网友L:
直接电阻分压也可以的。

网友M:
电压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R:
什么样设备支持10V电压呢?

网友Q:
MAX232内部有电荷泵,可以从Vcc的+5V电压得到到±9V~±13.2V电压

网友P:
可以用LM324。

网友O:
楼主去搜索一下转换电平电路吧

网友S:
这么低的频率一个三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