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能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19-06-23):
void main (void)
{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0xff;
  TL0=0xf6;
  TR0=1;
  ET0=1;//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while(1);
}

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红外要红解码的内容,因较长未列出}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

网友A:
不可能吧,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

网友B:
是不是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

网友C:
应是楼主的中断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网友A:
是啊,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E:
你开了T0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另外T0中断太快

网友F:
问题出在主程序初始化

网友G:
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I:
把完整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
使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J:
不是应该是外部中断吗?

网友K:
最好单步调试

网友L:
可能你的中断频率太大了。

网友M:
相应的中断要开放,主要是IE寄存器

网友N:
没有同级或者更高级中断在执行?

网友J:
你没有初始化外部中断的

网友F:
中断标志清除?

网友:
定时器初始化?

网友G:
好几个中断就叫中断嵌套。必须设定中断优先级。

网友I:
这个代码也看不吃是什么问题

网友H:
你的IO都没有初始化呢

网友N:
需要配置更快的优先级执行代码吧。

网友M:
中断的条件发生,比如定时、计数时间到,外部中断信号触发,串行通信接收或发送一帧结束

网友L:
可以设置一个优先级吧

网友K:
代码不完整,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O:
定时器中断太频繁,导致无法响应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