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34R8三通道DAC问题

楼主(2019-06-23):
请问大神们STM334R8的DAC1两个输出端DAC1_OUT1和DAC1_OUT2输出的电平是同步信号还是可以编程分别输出自定义信号,项目急用需要3路不同的电平输出,知道的大神麻烦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dac 是个分别独立的模拟输出, 可以用定时器触发转换

楼主:
就是说可以自定义三路输出?然后dac1out1可以先把输出值写入buffer,dac1out2即时更新输出,可编程电压可以实现3路不同的引脚输出dac电平?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B:
DAC1有2个通道,DAC2有1个通道。 其中,DAC1的两个通道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配合一起使用。

加上DAC2的1个通道,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