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单片机靠的有点紧会不会有事啊?

楼主(2019-06-2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重新设计?

楼主:
由于尺寸和安装问题不得不这么做

网友B: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规MCU大厂出的产品,性能方面影响不大

网友C:
制程工艺方面也太闹心了。。。。。。

网友B:
影响?有热互扰、EMC互扰等

网友D:
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B:
生产工艺也有原因

网友E:
这么麻烦啊。。。

网友B:
是啊,能改变设计还是改改吧

网友F:
两块SDRAM靠的那么近也没有关系。。。

网友B:
除了热胀冷缩,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EMI过不了,那这芯片可就太差了。

网友F:
是啊,即使热胀冷缩,芯片封装材料热胀冷缩系数很低很低

网友B:
只要不是绝对紧配,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单片机才多高速度啊,设计好了就是叠在一起也没问题

网友G:
当然我说的是双面上零件

网友B: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看两片子的间距   考虑散热及电磁干扰

网友H:
单片机运行频率较低,之间的电磁干扰应该不大。

网友I:
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J:
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

网友K:
单片机系统软件的抗干扰吧

网友L:
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呢?

网友M: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N:
两单片机是多斤呢?

网友O:
每个按键IO口并上0.01U贴片电容

网友P:
在控制端采取的抗干扰措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

网友Q:
解决单片机干扰问题常用的方法就是滤波、屏蔽、隔离和接地

网友R:
抑制干扰源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的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

网友N:
主要是电源的干扰问题。

网友I:
单片机的速度都很慢的。

网友M:
两个之间是处理芯片吗?

网友J:
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

网友L:
如果是msp430没有问题的。

网友K:
注意电容、电感连线要尽量短

网友R:
两单片机靠的有点紧,问题不大的。

网友Q:
滤波就是加装滤波器等谐波抑制器件。

网友P:
单片机在强干扰环境中工作必须采取其他抗干扰措施

网友O:
提高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