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转换没有启动

楼主(2019-06-23):
用的是32.768HZ的外部晶振,现在只想单通道单次测试P2.2口的电平并进入中断,我选的是VCC=3.3V做电压标准,现在进不了中断,AD转换没有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void int_ad()
{
   ADC10CTL0 &= ~ ENC; //在改变设置前停止转换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2  + ADC10IE+ MSC; //打开内核,采样保持时间,中断允许
   ADC10CTL0 |= SREF_0 + REFON; //参考电平设置
   ADC10CTL1 |= CONSEQ_0+ADC10SSEL_1; //单通道单次转换,时钟源
   //ADC10DTC1 |= 0x02;
   ADC10CTL1 |=INCH_2; //选择第2通道,
   ADC10AE0  |= BIT2; //使能A2
   while(ADC10CTL0 & ADC10BUSY); //判断是否有其他的转换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开始转换
   _BIS_SR(GIE);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3 |=LFXT1S_0;//ACLK=32.768KHZ
while(IFG1&oFIFG)
{
   IFG1&=~OIFG;
_de1lay_cycles(10000);
}
__bis_SR_register(SCG1+SCG0);
BCSCTL2 |=SELM_3+DIVM_3;//MCLK=32.768KHZ/8
while(1)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_iar()
{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IO配置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单片机起振了?

楼主:
P2DIR=0X00;
P2SEL=0X06;
P2REN=0X00;
P2OUT=0XFF;
我的程序其他部分工作正常,

网友B:
REFON为何要置位?
你不是用VCC作参考电压吗?
拿掉试试看。

楼主:
试了,没有反映,请看上面补充好后的程序,为什么一直进不了中断呢

网友B:
不知道你把int_ad()放在主函数的什么地方了,希望是你发帖时遗漏了。其他的除了一些书写错误,好像我看不出其他问题了。
如果确认程序其他部分运行正常,就用TI的官方例程先试试硬件是否有问题,然后再用你自己的程序测试。

网友B:
以下是检测A0的例程,改成A2先试试。

01.

02.#include "msp430x22x4.h"

03.void main(void)

04.{

05.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06.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07.  ADC10AE0 |= 0x01;                         // P2.0 ADC option select

08.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09.  for (;;)

10.  {

11.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12.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13.    if (ADC10MEM < 0x1FF)

14.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15.    else

16.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17.  }

18.}

19.//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20.#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21.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22.{

23.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24.}

网友C: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Sample A1, AVcc Ref, Set P1.0 if > 0.5*AVcc
//
//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1 with reference to AVcc.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0SC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16x)
//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
//  reti. If A1 > 0.5*AVcc, P1.0 set, else reset.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A1      P1.0|-->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看一个简单的ADC例子,参考对比一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

网友E:
ENC=1时才能正常的AD转换

网友F: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ADC12CLK吧

网友G:
ADCSC是其采集/转换控制位

网友H: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你的初始化的代码呢

网友J:
使用ADC中断了?

网友K:
VCC=3.3V做电压标准没问题

网友L: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M:
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I:
如果ADC初始化有问题,肯定不能转换。

网友D:
如果单片机有问题,肯定不能启动的。

网友H:
检测硬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E: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G:
ADC12为初始状态,不能启动A/D 转换

网友F:
对选定的通道进行多次转换?

网友M:
没有代码,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L:
有可能硬件无法完成。

网友K:
你的中断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J:
转换的硬件有问题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