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转化为十进制数

楼主(2019-06-23):
这个怎么用c语言搞

网友A:
要看是压缩BCD还是一般BCD

网友B:
嗯,乘上倍率加起来就是十进制数了。

网友C:
学会以二进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网友D:
C有函数,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D:
不知道,汇编的话简单

网友E:
如果是压缩的话,先变成一般BCD,然后判断。

网友F:
先转成16进制,也就是用二进制的眼光考虑问题

网友G:
8421 BCD码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BCD码,它和四位自然二进制码相似,各位的权值为8、4、2、1,故称为有权BCD码。
本来就是这个码的,你输出格式以10进制输出就行了。

网友H:
乘法都不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