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选型

楼主(2019-06-23):
用MSP430系列的MCU做个家校通的项目,在MSP MCU选型上有些问题想请教。

我的发射卡是用RFID IC(A7325)加MSP430的MCU。用扭扣电池供电。+

我现在选MCU 有些困惑。本来想选MSP430G2001 但发现这个没有串口的。这样我把发射卡做好后,怎样把ID号写进去了。
再选别的型号,发现有串口的MCU都是引脚比较多了。这个会增加成本啊。

网友A:
没有串口,ID号没法通过电脑写进去。

楼主:
是啊,有没有别的型号是带串口的,引脚小于20个的。希望价格越便宜越好了。

网友B:
模拟串口不行么?
不懂这个rF

楼主:
模拟串口,这样程序会增大许多。我希望MCU 的价格尽量便宜啊。

网友C:
STM8L101 可以看看

楼主:
我只想用MSP430的,它的低功耗是出了名的。

网友D:
你可以试试MSP430g2121

楼主:
MSP430g2121
这个是带SPI 和IIC  不是我要的跟电脑通信的串口。

网友E:
不怕麻烦,烧录的时候写进去

网友F:
G2221,其实TI也有RFID芯片,TRF7970之类的,也可以考虑使用,并有非常完善的参考代码

网友E:
MSP430F2274吧,这个符合你的要求的啊,价钱也在十来块钱的啊

网友G:
模拟串口代码过大的话可以使用2线制串行通讯。有点类似SPI,但可以简化一下,可以做得非常简单。代码非常小。

网友G:
缺点还是不能直接与PC机直接通讯,得再用一片带UART口的MCU做个写入器。

网友H:
使用定时器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I:
可以选其他通信方式的RFIC,多看下选型手册,应该有适合的

网友J:
选型时不要把自己框的太死,要多留一点选择的余地

网友K:
这个通过定时器模拟串口的。

网友L:
MSP430G2001不可以吗?

网友M:
MSP430G2553

网友N:
最近在调试msp430单片机

网友O:
开发工具包使用MSP430G2xx微控制器

网友P:
MSP430G2 LaunchPad吗?

网友Q:
需要多大的波特率呢

网友R:
必须是hi串口吗?

网友S:
MSP430G2001没有用过

网友T:
MSP430G2 系列 Launchpad 开发板吧

网友R:
SPI的射频板子也有的。

网友K:
需要多大的波特率的串口呢?

网友Q:
为什么不模拟串口呢

网友L:
串口芯片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P:
有很多具备串口的便宜芯片的。

网友M:
MSP430G2x53 系列是超低功耗混合信号微控制器

网友O:
MSP430G2955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N:
成本也差不多少的,主要是功能得实现了。

网友T:
RFID IC(A7325)使用其他的呢?

网友S:
msp430g255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