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contex M3 debug时进入 Hard Fault Handler,怎么分析出错原因

楼主(2019-06-23):
请问contex M3 debug时进入 Hard Fault Handler,怎么分析出错原因

网友A:
板子是通的吗?

网友B:
JTAG的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D:
查找出错时候跳转到的地址。硬件错误的原因就那么几种,一般是外设操作不当造成的。

网友E:
单步调试,找到最后一次进去错误的地方,一般就是那个外设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中断不合理引起的

网友F:
可能是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或是堆栈溢出。

网友G:
可能是外设操作不当造成的

网友H:
看网上的教程,有办法判断是从哪里进去的。可以从LR值来判断从哪里进去错误中断的。

网友I:
进入 hard fault 由多种原因, 这个问题在 Cortex-M3 的手册详细地讲了,
你的调试要从堆栈找到引起异常的指令地址, 根据现场分析具体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进入 hard fault 由多种原因, 这个问题在 Cortex-M3 的手册详细地讲了,
你的调试要从堆栈找到引起异常的指 ...

对的

网友J:
楼上说的对

网友K:
这个要看是从哪里跳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