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辐射发射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6-23):
最近测试一个汽车零部件,芯片用JTA1021,Lin输出100-170KHz,辐射发射超标12dB左右。
目前整改方法:1、加滤波器,但是效果不明显;2、在Lin输出线加屏蔽,能通过测试但不符合客户要求。
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对方波进行处理,边沿限速,可以有效的实现目标。

网友B:
总线活动时超标还是一直超标?超标辐射频率多少范围?LIN 收发器在master/slave 并联COG 电容1nF/220pF都执行了?

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一直超标,master,电容1nF,辐射发射限值峰值小于41dB

楼主:
频率100-150KHz,LIN的波特率是19.2K

楼主:
测试100-150KHzfz峰值是58dB,但客户要求是是41dB

楼主:
边沿限速是软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100-150KHz,LIN的波特率是19.2K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什么线材?

楼主:
普通的线,客户要求的,如果用屏蔽线符合要求,限值有12dB余量

网友C:
测试的时候塞信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线,客户要求的,如果用屏蔽线符合要求,限值有12dB余量

双绞线?多长?

楼主:
普通线1.7mm,CAN是用双绞线

xch
1.7mm 长度?能辐射超标? 不如你拍张照片。 求人帮忙还这种挤牙膏答非所问的。啥毛病

网友D(2020-11-10):
你好,我做的限值也是41,请问你问题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