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多路数据

楼主(2019-06-23):
ADC10MEM是16位的寄存器,只能储存一次数据,但多路数据是怎么储存的。

网友A:
碰到类似问题,关注。。。

楼主:
.如果采用ADC10DTC1寄存器和ADC10SA,那么得到的数据怎么不是对的?

楼主:
以上两种,对于单通道单次采样有啥区别呢?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normal.h"
#include "LCDdriver.h"

uchar flag;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char i;
   ulong buffer1,buffer2;
   float voltage1,voltage2;
   lcdinit();
   P1DIR &=~(BIT0+BIT1);                              // A0 A1
   ADC10AE0 |=0x03;
   ADC10CTL1 = INCH_1 + ADC10DIV_3 + CONSEQ_3;         //A1 A0, repeat sequence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MSC + REFON +REF2_5V+ ADC10ON + ADC10IE;
   delayms(100);
   ADC10DTC1 = 0x10;
   flag=1;
   while(1)
   {

  if(flag)

  {

  flag=0;

  ADC10CTL0 &= ~ENC;

  ADC10DTC1 = 0x10;                       // 16 conversions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buffer1=0;

  buffer2=0;

   for(i=0;i<32;i++)

   {

   if(i<16)

   buffer1+=*(uint *)(0x200+2*i);

   else

   buffer2+=*(uint *)(0x200+2*i);

   }

   voltage1 = (float)(buffer1)*2.5/(8*1023);

   voltage2=  (float)(buffer2)*2.5/(8*1023);

   display_hanz(1,1,"A1:");

   LCD_DispDec(1,4,voltage1,1,3);

   delayms(100);

   display_hanz(2,1,"A0");

   LCD_DispDec(2,4,voltage2,1,3);

   delayms(20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flag=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网友B:
多路可以使用一个数组来存储,而且AD转换也是轮询转换的。本身并不存在ADC10MEM够不够的问题。

网友C:
单片机中有8路AD采集输入,就有对应的8个ADC10MEM寄存器,ADC10MEM0~ADC10MEM7,轮训采集数据的时候,一定要轮训的去读取各个MEM中的数据的

网友D:
不是很熟,一起学习下

网友E:
使用DMA获取多路ADC多路转换

网友F:
将转换结果存放在ADC10MEM中

网友G:
每次数组的那个位置存的应该是采样的某一次的值吧

网友H:
这个是需要数组的吗?

网友I:
是个怎样的模数转换?

网友J:
有的单片机有更多的ADC通道

网友K:
多通道能够采集多路的模拟信号

网友L:
AD转换的结果保存在ADC12MEM1

网友L:
ADC10CTL1=ADC10SSEL_0+CONSEQ_0; //+INCH_1+INCH_2 选择ADC12SC为触发源,选择系统时钟为AD内核时钟,采用单通道多次采用

网友M:
模/数转换结果 写到ADC10MEM中

网友N:
使用的是中断连续转换?

网友K:
这个ADC10MEM转换以后可以读取的。

网友E:
楼主使用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J:
支持多路ADC转换。

网友F:
单通道切换采样

网友I:
要看具体单片机型号所用的ADC模块

网友G:
ADC,多通道转换吗?

网友H:
分别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N:
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M:
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循环将转换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

网友L:
ADC10CTL1|=INCH_0;
  ADC10CTL0|=ADC10SC+ENC;     // 开始转换  开转换允许
  while(ADC10CTL1&ADC10BUSY!=0);//判断是否转换完毕
  result[0]= ADC10MEM;
  ADC10CTL0&=~(ADC10SC+ENC);  //关转换允许才能选择通道
  ADC10CTL1&=~INCH_0;         //通道清0
  ADC10CTL1|=INCH_3;
  ADC10CTL0|=ADC10SC+ENC;
  while(ADC10CTL1&ADC10BUSY!=0);
  result[1]= ADC10MEM;
  ADC10CTL0&=~(ADC10SC+ENC);
  ADC10CTL1&=~INCH_3;
  ADC10CTL1|=INCH_4;
  ADC10CTL0|=ADC10SC+ENC;
  while(ADC10CTL1&ADC10BUSY!=0);
  result[2]= ADC10MEM;
  ADC10CTL0&=~(ADC10SC+ENC);
  ADC10CTL1&=~INCH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