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LP 技术的替代选择是什么?

楼主(2019-06-23):
DLP 技术的替代选择是什么?

网友A:
当今用于投影和显示应用的主要显示技术包括:

·
LCD(液晶显示屏)– 过去用于商业用投影仪

网友B:
CRT(阴极射线管)- 是大多数电视和计算机显示器的核心部件

网友C:
LCoS (硅基液晶) – 新型但未经检验的反射式 LCD

网友D:
PDP(等离子显示面板)- 用于制造“平面”的壁式显示屏

网友E:
在大屏幕拼接市场,曾有舆论:液晶拼接拼缝到3毫米以下,就能取代DLP啦

网友F:
据说DLP是很虎的,只是对他还不是太了解,学习下。

网友B:
单片DLP投影机的优势是光效率高,对比度高,图像清晰,在黑白图像和文本方面表现尤为出色

网友G:
对DLP不是很熟,了解下

网友H:
前国内投影市场也主要是分为DLP和3LCD

网友I:
DLP核心是DMD芯片

网友J:
投影技术一般有LCD和DLP

网友K:
液晶拼接屏即将取代"DLP大屏拼接"吗?

网友:
DLP的亮度衰减较慢,呈现的对比度较高

网友L:
什么是DLP技术?

网友M:
DLP投影技术 优点:成本低,亮度高

网友N:
现在主流的投影技术有三种:3LCD、DLP和最新的LCOS

网友O:
3LCD技术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技术

网友P:
SXRD技术是对主流3LCD技术的升级

网友M:
DLP投影技术是最佳选择

网友H:
3LCD色彩好

网友L:
投影机中DLP技术和单片LCD技术的差别?

网友I:
DMD芯片是一种数据微镜装置

网友:
LCD投影机是光学技术

网友J:
采用了TI的DLP技术。

网友K:
无非就是 CRT、LCD、DLP、3LCD、LCOS 这几种

网友P:
投影机 3LCD好还是DLP的好?

网友O:
两种技术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两种技术

网友N:
FDM技术很可能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