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PS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偶的电阻呢

楼主(2019-06-23):
现在做一个设计,基于DSP的液晶显示模块~
现在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 北京青云的,
但是DPS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偶的电阻呢

网友A:
说的 是上拉电阻

网友B:
得看你用的IO口是高阻态还是有内部上拉的。

网友C:
你预留在上面总是稳妥点的,如果你还无法确定的话。

网友D:
一般不都有参考设计吗,照着那个设计应该就没有问题吧,可以跟屏的厂商沟通下。

网友E:
看你是用哪个端口,I/O口在使用前必须先设置方向寄存器的。

网友F:
可以预留,端口有内部上拉的话就可以不焊

网友G:
这个是电压不一致吗?

网友H:
什么控制器呢?

网友I:
应该都是3.3V的吧

网友J:
2K偶的电阻什么用呢?

网友K:
可以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L:
不需要的,很简单

网友M:
DPS和液晶连接电压多少呢

网友N:
一般都是有电压转换的

网友O:
需要做什么吗?

网友P:
DSP的液晶显示模块有很多种的

网友M:
需要自己设计接口吗?

网友G:
如果电压不一致,需要限流和限压的

网友L:
楼主看看手册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H:
为什么不使用单片机呢

网友K:
楼主使用的使什么电阻呢?

网友I:
都是3.3v不需要电阻。

网友J:
这样驱动能力不足的

网友P:
3202401这个没有使用过

网友O:
是电流太大了吗?

网友N:
电压转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