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进入这里后会死机

楼主(2019-06-23):
谁帮我看看吗?

void Delay(u32 nCount)
{
  TimingDelay = nCount;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网友A:
用SYSTICK定时,一使能记数后就死机了??

网友B:
请检查一下SysTick的中断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延时自己写的?好像库函数带的有延时函数。

网友B:
调试时看看变量TimingDelay是否有变化。

网友D: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到:B这里就死循环了

网友E:
把SysTick中断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F:
中断处理程序中为什么要放个死循环?

网友G:
使能了SysTick的中断,为什么不放处理语句?

网友H:
中断里设断点,看能不能跑到

网友I:
SysTick_Handler中断函数没写,楼主copy代码都不全啊

网友J:
可以尝试加看门狗

网友K:
看不懂了,systick很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