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教常见加密方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23):
给芯片加密的算法?

网友B:
JTAG 烧断加密熔丝

网友C:
BSL的验证密码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所有未用到的中断向量全部填充为随机数据

网友E:
安全熔断丝

网友:
设计硬件加密电路

网友F:
软件加密原理很简单

网友G:
加密方法有软件加密,硬件加密

网友H:
对单片机里面程序加密必须靠硬件实现

网友I:
一般的编程器就可以读出没有加密的单片机程序代码

网友J:
hex加密其实跟文件加密差不多

网友:
对调试好的软件按硬件电路进行加密翻译

网友B:
熔丝一旦被烧断,JTAG接口绝大部分功能失效

网友E:
一般有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

网友C:
BSL也能读出芯片内部的代码,这样可以实现编程后的校验等功能

网友D:
如果用到的中断向量越多,就越难**

网友J:
只有通过OTP熔断加密位,才不能被**

网友I:
大部分新型的AVR芯片都带系列号功能,加密后无法解密

网友H:
用编程器烧录时,有选项,可以选择加密级别。

网友G:
软硬件综合加密,时间加密,错误引导加密

网友F:
固化在片外EPROM 里的单片机程序容易复制

网友K:
很多芯片都自带加密功能了

楼主:
对啊,就是一个程序只能应用在一个板子上的加密算法

网友L:
自己随便想一个就行了,比如取个反、求和什么的。

楼主:
楼上真是简洁明了,呵呵,我先看看,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