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31的USB打印机

楼主(2019-06-23):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10 $
* $Date: 18/07/18 3:37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implement a composite device.(USB micro printer device and HID Transfer).
*           Transfer data between USB device and PC through USB HID interface.
*           A windows tool is also included in this sample code to connect with a USB device.
*
* @note
*           Windows tool: User need to input the specific PID for the USB HID device connected to PC.
*                         PID format with hexadecimal.
*
*           -> PID is 0xAABB in this sample.
*
* Copyright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31Series.h"
#include "micro_printer_and_hid_transfer.h"

#define CRYSTAL_LESS        1    /* CRYSTAL_LESS must be 1 if USB clock source is HIRC */
#define TRIM_INIT           (SYS_BASE+0x118)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g_u8Suspend;
int IsDebugFifoEmpty(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UART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witch USB clock source to HIRC & USB Clock = HIRC / 1 */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CLKSEL0_USBDSEL_HIRC, CLK_CLKDIV0_USB(1));

    /* Enable USB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12 and TXD=PB.13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PowerDown()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printf("Enter power down ...\n");
    while(!IsDebugFifoEmpty());

    /* Wakeup Enable */
    USBD_ENABLE_INT(USBD_INTEN_WKEN_Msk);

    CLK_PowerDown();

    /* Clear PWR_DOWN_EN if it is not clear by itself */
    if(CLK->PWRCTL & CLK_PWRCTL_PDEN_Msk)
        CLK->PWRCTL ^= CLK_PWRCTL_PDEN_Msk;

    printf("device wakeup!\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if CRYSTAL_LESS
    uint32_t u32TrimInit;
#endif
    uint8_t Str[9];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
    printf("+-------------------------------------------------------+\n");
    printf("|       NuMicro USB Composite Device Sample Code        |\n");
    printf("|      USB Micro Printer + HID Transfer (PID:AABB)      |\n");
    printf("+-------------------------------------------------------+\n");

    /* Open USB controller */
    USBD_Open(&gsInfo, PTR_ClassRequest, NULL);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PTR_Init();

    /* Start USB device */
    USBD_Start();

#if CRYSTAL_LESS
    /* Backup init trim */
    u32TrimInit = M32(TRIM_INIT);

    /* Waiting for USB bus stable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SOFIF_Msk);
    while((USBD_GET_INT_FLAG()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0);

    /* Enable USB crystal-less - Set reference clock from USB SOF packet & Enable HIRC auto trim function */
    SYS->HIRCTRIMCTL |= (SYS_HIRCTRIMCTL_REFCKSEL_Msk | 0x1);
#endif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while(1)
    {
        /* Enter power down when USB suspend */
        if(g_u8Suspend)
            PowerDown();

        CLK_SysTickDelay(2000);   // delay

        if (++Str[1] > 0x39)
            Str[1] = 0x30;      // increase 1 to 10 than reset to 0

#if CRYSTAL_LESS
        /* Re-start crystal-less when any error found */
        if (SYS->HIRCTRIMSTS & (SYS_HIRCTRIMSTS_TFAILIF_Msk | SYS_HIRCTRIMSTS_CLKERIF_Msk))
        {
            SYS->HIRCTRIMSTS = SYS_HIRCTRIMSTS_TFAILIF_Msk | SYS_HIRCTRIMSTS_CLKERIF_Msk;

            /* Init TRIM */
            M32(TRIM_INIT) = u32TrimInit;

            /* Waiting for USB bus stable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SOFIF_Msk);
            while((USBD_GET_INT_FLAG()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0);

            /* Re-enable crystal-less - Set reference clock from USB SOF packet & Enable HIRC auto trim function */
            SYS->HIRCTRIMCTL |= (SYS_HIRCTRIMCTL_REFCKSEL_Msk | 0x1);
            //printf("USB trim fail. Just retry. SYS->HIRCTRIMSTS = 0x%x, SYS->HIRCTRIMCTL = 0x%x\n", SYS->HIRCTRIMSTS, SYS->HIRCTRIMCTL);
        }
#endif
    }
}

/*** (C) COPYRIGHT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icro_printer_and_hid_transfer.h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8/04/03 10:29a $
* @brief    M031 series USB driver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USBD_PRINTER_H__
#define __USBD_PRINTER_H__

/* Define the vendor id and product id */
#define USBD_VID        0x0416
#define USBD_PID        0xAABB

/*!<Define CDC Class Specific Request */
#define SET_LINE_CODE           0x20
#define GET_LINE_CODE           0x21
#define SET_CONTROL_LINE_STATE  0x22

/*!<Define HID Class Specific Request */
#define GET_REPORT          0x01
#define GET_IDLE            0x02
#define GET_PROTOCOL        0x03
#define SET_REPORT          0x09
#define SET_IDLE            0x0A
#define SET_PROTOCOL        0x0B

/*!<USB HID Interface Class protocol */
#define HID_NONE            0x00
#define HID_KEYBOARD        0x01
#define HID_MOUSE           0x02

/*!<USB HID Class Report Type */
#define HID_RPT_TYPE_INPUT      0x01
#define HID_RPT_TYPE_OUTPUT     0x02
#define HID_RPT_TYPE_FEATURE    0x03

/*-------------------------------------------------------------*/
/* Define EP maximum packet size */
#define EP0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1_MAX_PKT_SIZE    EP0_MAX_PKT_SIZE
#define EP2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3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4_MAX_PKT_SIZE    8
#define EP5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6_MAX_PKT_SIZE    64

#define SETUP_BUF_BASE      0
#define SETUP_BUF_LEN       8
#define EP0_BUF_BASE        (SETUP_BUF_BASE + SETUP_BUF_LEN)
#define EP0_BUF_LEN         EP0_MAX_PKT_SIZE
#define EP1_BUF_BASE        (SETUP_BUF_BASE + SETUP_BUF_LEN)
#define EP1_BUF_LEN         EP1_MAX_PKT_SIZE
#define EP2_BUF_BASE        (EP1_BUF_BASE + EP1_BUF_LEN)
#define EP2_BUF_LEN         EP2_MAX_PKT_SIZE
#define EP3_BUF_BASE        (EP2_BUF_BASE + EP2_BUF_LEN)
#define EP3_BUF_LEN         EP3_MAX_PKT_SIZE
#define EP4_BUF_BASE        (EP3_BUF_BASE + EP3_BUF_LEN)
#define EP4_BUF_LEN         EP4_MAX_PKT_SIZE
#define EP5_BUF_BASE        (EP4_BUF_BASE + EP4_BUF_LEN)
#define EP5_BUF_LEN         EP5_MAX_PKT_SIZE
#define EP6_BUF_BASE        (EP5_BUF_BASE + EP5_BUF_LEN)
#define EP6_BUF_LEN         EP6_MAX_PKT_SIZE

/* Define the interrupt In EP number */
#define BULK_IN_EP_NUM      0x01
#define BULK_OUT_EP_NUM     0x02
#define INT_IN_EP_NUM       0x03
#define INT_IN_EP_NUM_1     0x04
#define INT_OUT_EP_NUM      0x05

/* Define Descriptor information */
#define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1
#define USBD_SELF_POWERED               0
#define USBD_REMOTE_WAKEUP              0
#define USBD_MAX_POWER                  50  /* The unit is in 2mA. ex: 50 * 2mA = 100mA */

/************************************************/
#define  GET_PORT_STATUS           0x01

/*-------------------------------------------------------------*/
void PTR_Init(void);
void PTR_ClassRequest(void);
void PTR_Data_Receive(void);

void EP5_Handler(void);
void EP6_Handler(void);
void HID_SetInReport(void);
void HID_GetOutReport(uint8_t *pu8EpBuf, uint32_t u32Size);

#endif  /* __USBD_PRINTER_H_ */

/*** (C) COPYRIGHT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icro_printer_and_hid_transfer.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10 $
* $Date: 18/07/18 4:49p $
* @brief    M031 series USBD driver Sampl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micro_printer_and_hid_transfer.h"

uint8_t volatile g_u8Suspend = 0;

/*--------------------------------------------------------------------------*/
void USBD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volatile u32IntSts = USBD_GET_INT_FLAG();
    uint32_t volatile u32State = USBD_GET_BUS_STATE();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FLDET)
    {
        /* Floating detect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FLDET);

        if (USBD_IS_ATTACHED())
        {
            /* USB Plug In */
            USBD_ENABLE_USB();
        }
        else
        {
            /* USB Un-plug */
            USBD_DISABLE_USB();
        }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BUS)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BUS);

        if (u32State & USBD_STATE_USBRST)
        {
            /* Bus reset */
            USBD_ENABLE_USB();
            USBD_SwReset();
            g_u8Suspend = 0;
        }
        if (u32State & USBD_STATE_SUSPEND)
        {
            /* Enter power down to wait USB attached */
            g_u8Suspend = 1;

            /* Enable USB but disable PHY */
            USBD_DISABLE_PHY();
        }
        if (u32State & USBD_STATE_RESUME)
        {
            /* Enable USB and enable PHY */
            USBD_ENABLE_USB();
            g_u8Suspend = 0;
        }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SOF)
    {
        /* Clear SOF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SOF);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WAKEUP)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WAKEUP);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USB)
    {
        /* USB event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SETUP)
        {
            /* Setup packet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SETUP);

            /* Clear the data IN/OUT ready flag of control end-points */
            USBD_STOP_TRANSACTION(EP0);
            USBD_STOP_TRANSACTION(EP1);

            USBD_ProcessSetupPacket();
        }

        /* EP events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0)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0);
            /* control IN */
            USBD_CtrlIn();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1)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1);
            /* control OUT */
            USBD_CtrlOut();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2)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2);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3)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3);
            /* Bulk Out -> receive printer data */
            PTR_Data_Receive();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4)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4);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5)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5);
            /* Interrupt IN */
            EP5_Handler();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6)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6);
            /* Interrupt OUT */
            EP6_Handler();
        }

        if (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7)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7);
        }
    }
}

void EP5_Handler(void)  /* Interrupt IN handler */
{
    HID_SetInReport();
}

void EP6_Handler(void)  /* Interrupt OUT handler */
{
    uint8_t *ptr;
    /* Interrupt OUT */
    ptr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6));
    HID_GetOutReport(ptr, USBD_GET_PAYLOAD_LEN(EP6));
    USBD_SET_PAYLOAD_LEN(EP6, EP6_MAX_PKT_SIZE);
}

/*--------------------------------------------------------------------------*/
/**
  * @brief  USBD Endpoint Confi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TR_Init(void)
{
    /* Init setup packet buffer */
    /* Buffer for setup packet -> [0 ~ 0x7] */
    USBD->STBUFSEG = SETUP_BUF_BASE;

    /*****************************************************/
    /* EP0 ==> control IN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 Buffer range for EP0 */
    USBD_SET_EP_BUF_ADDR(EP0, EP0_BUF_BASE);

    /* EP1 ==> control OUT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 Buffer range for EP1 */
    USBD_SET_EP_BUF_ADDR(EP1, EP1_BUF_BASE);

    /*****************************************************/
    /* EP2 ==> Bulk IN endpoint, address 1 */
    USBD_CONFIG_EP(EP2, USBD_CFG_EPMODE_IN | BULK_IN_EP_NUM);
    /* Buffer offset for EP2 */
    USBD_SET_EP_BUF_ADDR(EP2, EP2_BUF_BASE);

    /* EP3 ==> Bulk Out endpoint, address 2 */
    USBD_CONFIG_EP(EP3, USBD_CFG_EPMODE_OUT | BULK_OUT_EP_NUM);
    /* Buffer offset for EP3 */
    USBD_SET_EP_BUF_ADDR(EP3, EP3_BUF_BASE);
    /* trigger receive OUT data */
    USBD_SET_PAYLOAD_LEN(EP3, EP3_MAX_PKT_SIZE);

    /* EP4 ==> Interrupt IN endpoint, address 3 */
    USBD_CONFIG_EP(EP4, USBD_CFG_EPMODE_IN | INT_IN_EP_NUM);
    /* Buffer offset for EP4 ->  */
    USBD_SET_EP_BUF_ADDR(EP4, EP4_BUF_BASE);

    /*****************************************************/
    /* EP5 ==> Interrupt IN endpoint, address 4 */
    USBD_CONFIG_EP(EP5, USBD_CFG_EPMODE_IN | INT_IN_EP_NUM_1);
    /* Buffer range for EP5 */
    USBD_SET_EP_BUF_ADDR(EP5, EP5_BUF_BASE);

    /* EP6 ==> Interrupt OUT endpoint, address 5 */
    USBD_CONFIG_EP(EP6, USBD_CFG_EPMODE_OUT | INT_OUT_EP_NUM);
    /* Buffer range for EP6 */
    USBD_SET_EP_BUF_ADDR(EP6, EP6_BUF_BASE);
    /* trigger to receive OUT data */
    USBD_SET_PAYLOAD_LEN(EP6, EP6_MAX_PKT_SIZE);
}

void PTR_ClassRequest(void)
{
    uint8_t buf[8];

    USBD_GetSetupPacket(buf);

    if (buf[0] & 0x80)   /* request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
        /* Device to host */
        switch (buf[1])
        {
        case GET_PORT_STATUS:
        {
            /* Data stage */
            USBD_SET_DATA1(EP0);
            USBD_SET_PAYLOAD_LEN(EP0, 0);
            /* Status stage */
            USBD_PrepareCtrlOut(0,0);
            break;
        }
        default:
        {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Stall(EP0);
            USBD_SetStall(EP1);
            break;
        }
        }
    }
    else
    {
        /* Host to device */
        switch (buf[1])
        {
        case SET_REPORT:
        {
            if (buf[3] == 3)
            {
                /* Request Type = Feature */
                USBD_SET_DATA1(EP1);
                USBD_SET_PAYLOAD_LEN(EP1, 0);
            }
            break;
        }
        case SET_IDLE:
        {
            /* Status stage */
            USBD_SET_DATA1(EP0);
            USBD_SET_PAYLOAD_LEN(EP0, 0);
            break;
        }
        case SET_PROTOCOL:
//             {
//                 break;
//             }
        default:
        {
            /* Stall */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Stall(EP0);
            USBD_SetStall(EP1);
            break;
        }
        }
    }
}

/* Receive printer command and data from host */
void PTR_Data_Receive(void)
{
    uint8_t *pu8Buf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3));
    uint32_t u32Size = USBD_GET_PAYLOAD_LEN(EP3);

    /* trigger next OUT data */
    USBD_SET_PAYLOAD_LEN(EP3, EP3_MAX_PKT_SIZE);
}

/***************************************************************/
#define HID_CMD_SIGNATURE   0x43444948

/* HID Transfer Commands */
#define HID_CMD_NONE     0x00
#define HID_CMD_ERASE    0x71
#define HID_CMD_READ     0xD2
#define HID_CMD_WRITE    0xC3
#define HID_CMD_TEST     0xB4

#define PAGE_SIZE        2048
#define TEST_PAGES       4
#define SECTOR_SIZE      4096
#define START_SECTOR     0x10

#ifdef __ICCARM__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8_t u8Cmd;
    uint8_t u8Size;
    uint32_t u32Arg1;
    uint32_t u32Arg2;
    uint32_t u32Signature;
    uint32_t u32Checksum;
} CMD_T;

#else
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
    uint8_t u8Cmd;
    uint8_t u8Size;
    uint32_t u32Arg1;
    uint32_t u32Arg2;
    uint32_t u32Signature;
    uint32_t u32Checksum;
}
CMD_T;
#endif

CMD_T gCmd;

static uint8_t  g_u8PageBuff[PAGE_SIZE] = {0};    /* Page buffer to upload/download through HID report */
static uint32_t g_u32BytesInPageBuf = 0;          /* The bytes of data in g_u8PageBuff */
static uint8_t  g_u8TestPages[TEST_PAGES * PAGE_SIZE] = {0};    /* Test pages to upload/download through HID report */

int32_t HID_CmdEraseSectors(CMD_T *pCmd)
{
    uint32_t u32StartSector;
    uint32_t u32Sectors;

    u32StartSector = pCmd->u32Arg1 - START_SECTOR;
    u32Sectors = pCmd->u32Arg2;

    printf("Erase command - Sector: %d   Sector Cnt: %d\n", u32StartSector, u32Sectors);

    /* TODO: To erase the sector of storage */
    memset(g_u8TestPages + u32StartSector * SECTOR_SIZE, 0xFF, sizeof(uint8_t) * u32Sectors * SECTOR_SIZE);

    /* To note the command has been done */
    pCmd->u8Cmd = HID_CMD_NONE;

    return 0;
}

int32_t HID_CmdReadPages(CMD_T *pCmd)
{
    uint32_t u32StartPage;
    uint32_t u32Pages;

    u32StartPage = pCmd->u32Arg1;
    u32Pages     = pCmd->u32Arg2;

    printf("Read command - Start page: %d    Pages Numbers: %d\n", u32StartPage, u32Pages);

    if(u32Pages)
    {
        /* Update data to page buffer to upload */
        /* TODO: We need to update the page data if got a page read command. (0xFF is used in this sample code) */
        memcpy(g_u8PageBuff, g_u8TestPages, sizeof(g_u8PageBuff));
        g_u32BytesInPageBuf = PAGE_SIZE;

        /* The signature word is used as page counter */
        pCmd->u32Signature = 1;

        /* Trigger HID IN */
        USBD_MemCopy((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5)), (void *)g_u8PageBuff, EP5_MAX_PKT_SIZE);
        USBD_SET_PAYLOAD_LEN(EP5, EP5_MAX_PKT_SIZE);
        g_u32BytesInPageBuf -= EP5_MAX_PKT_SIZE;
    }

    return 0;
}

int32_t HID_CmdWritePages(CMD_T *pCmd)
{
    uint32_t u32StartPage;
    uint32_t u32Pages;

    u32StartPage = pCmd->u32Arg1;
    u32Pages     = pCmd->u32Arg2;

    printf("Write command - Start page: %d    Pages Numbers: %d\n", u32StartPage, u32Pages);
    g_u32BytesInPageBuf = 0;

    /* The signature is used to page counter */
    pCmd->u32Signature = 0;

    return 0;
}

int32_t gi32CmdTestCnt = 0;
int32_t HID_CmdTest(CMD_T *pCmd)
{
    int32_t i;
    uint8_t *pu8;

    pu8 = (uint8_t *)pCmd;
    printf("Get test command #%d (%d bytes)\n", gi32CmdTestCnt++, pCmd->u8Size);
    for(i=0; i<pCmd->u8Size; i++)
    {
        if((i&0xF) == 0)
        {
            printf("\n");
        }
        printf(" %02x", pu8[i]);
    }

    printf("\n");

    /* To note the command has been done */
    pCmd->u8Cmd = HID_CMD_NONE;

    return 0;
}

uint32_t CalCheckSum(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sum;
    int32_t i;

    i = 0;
    sum = 0;
    while(size--)
    {
        sum+=buf[i++];
    }

    return sum;

}

int32_t ProcessCommand(uint8_t *pu8Buffer, uint32_t u32BufferLen)
{
    uint32_t u32sum;

    USBD_MemCopy((uint8_t *)&gCmd, pu8Buffer, u32BufferLen);

    /* Check size */
    if((gCmd.u8Size > sizeof(gCmd)) || (gCmd.u8Size > u32BufferLen))
        return -1;

    /* Check signature */
    if(gCmd.u32Signature != HID_CMD_SIGNATURE)
        return -1;

    /* Calculate checksum & check it*/
    u32sum = CalCheckSum((uint8_t *)&gCmd, gCmd.u8Size);
    if(u32sum != gCmd.u32Checksum)
        return -1;

    switch(gCmd.u8Cmd)
    {
    case HID_CMD_ERASE:
    {
        HID_CmdEraseSectors(&gCmd);
        break;
    }
    case HID_CMD_READ:
    {
        HID_CmdReadPages(&gCmd);
        break;
    }
    case HID_CMD_WRITE:
    {
        HID_CmdWritePages(&gCmd);
        break;
    }
    case HID_CMD_TEST:
    {
        HID_CmdTest(&gCmd);
        break;
    }
    default: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HID_GetOutReport(uint8_t *pu8EpBuf, uint32_t u32Size)
{
    uint8_t  u8Cmd;
    uint32_t u32StartPage;
    uint32_t u32Pages;
    uint32_t u32PageCnt;

    /* Get command information */
    u8Cmd        = gCmd.u8Cmd;
    u32StartPage = gCmd.u32Arg1;
    u32Pages     = gCmd.u32Arg2;
    u32PageCnt   = gCmd.u32Signature; /* The signature word is used to count pages */

    /* Check if it is in the data phase of write command */
    if((u8Cmd == HID_CMD_WRITE) &&  (u32PageCnt < u32Pages))
    {
        /* Process the data phase of write command */

        /* Get data from HID OUT */
        USBD_MemCopy(&g_u8PageBuff[g_u32BytesInPageBuf], pu8EpBuf, EP6_MAX_PKT_SIZE);
        g_u32BytesInPageBuf += EP6_MAX_PKT_SIZE;

        /* The HOST must make sure the data is PAGE_SIZE alignment */
        if(g_u32BytesInPageBuf >= PAGE_SIZE)
        {
            printf("Writing page %d\n", u32StartPage + u32PageCnt);
            /* TODO: We should program received data to storage here */
            memcpy(g_u8TestPages + u32PageCnt * PAGE_SIZE, g_u8PageBuff, sizeof(g_u8PageBuff));
            u32PageCnt++;

            /* Write command complete! */
            if(u32PageCnt >= u32Pages)
            {
                u8Cmd = HID_CMD_NONE;

                printf("Write command complete.\n");
            }

            g_u32BytesInPageBuf = 0;
        }

        /* Update command status */
        gCmd.u8Cmd        = u8Cmd;
        gCmd.u32Signature = u32PageCnt;
    }
    else
    {
        /* Check and process the command packet */
        if(ProcessCommand(pu8EpBuf, u32Size))
        {
            printf("Unknown HID command!\n");
        }
    }
}

void HID_SetInReport(void)
{
    uint32_t u32StartPage;
    uint32_t u32TotalPages;
    uint32_t u32PageCnt;
    uint8_t *ptr;
    uint8_t u8Cmd;

    u8Cmd        = gCmd.u8Cmd;
    u32StartPage = gCmd.u32Arg1;
    u32TotalPages= gCmd.u32Arg2;
    u32PageCnt   = gCmd.u32Signature;

    /* Check if it is in data phase of read command */
    if(u8Cmd == HID_CMD_READ)
    {
        /* Process the data phase of read command */
        if((u32PageCnt >= u32TotalPages) && (g_u32BytesInPageBuf == 0))
        {
            /* The data transfer is complete. */
            u8Cmd = HID_CMD_NONE;
            printf("Read command complete!\n");
        }
        else
        {
            if(g_u32BytesInPageBuf == 0)
            {
                /* The previous page has sent out. Read new page to page buffer */
                /* TODO: We should update new page data here. (0xFF is used in this sample code) */
                printf("Reading page %d\n", u32StartPage + u32PageCnt);
                memcpy(g_u8PageBuff, g_u8TestPages + u32PageCnt * PAGE_SIZE, sizeof(g_u8PageBuff));

                g_u32BytesInPageBuf = PAGE_SIZE;

                /* Update the page counter */
                u32PageCnt++;
            }

            /* Prepare the data for next HID IN transfer */
            ptr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5));
            USBD_MemCopy(ptr, (void *)&g_u8PageBuff[PAGE_SIZE - g_u32BytesInPageBuf], EP5_MAX_PKT_SIZE);
            USBD_SET_PAYLOAD_LEN(EP5, EP5_MAX_PKT_SIZE);
            g_u32BytesInPageBuf -= EP5_MAX_PKT_SIZE;
        }
    }

    gCmd.u8Cmd        = u8Cmd;
    gCmd.u32Signature = u32PageCnt;
}

楼主:
/******************************************************************************
* @file     descriptors.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6 $
* $Date: 18/04/13 3:44p $
* @brief    M031 series USBD driver sourc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s */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micro_printer_and_hid_transfer.h"

/*----------------------------------------------------------------------------*/
/*!<USB Device Descriptor */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10, 0x01,     /* bcdUSB */
    0x00,           /* bDeviceClass */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EP0_MAX_PKT_SIZE,   /* bMaxPacketSize0 */
    /* idVendor */
    USBD_VID & 0x00FF,
    ((USBD_VID & 0xFF00) >> 8),
    /* idProduct */
    USBD_PID & 0x00FF,
    ((USBD_PID & 0xFF00) >> 8),
    0x00, 0x03,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0,           /* iSerialNumber - no serial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USB HID Report Descriptor */
uint8_t HID_DeviceReportDescriptor[] =
{
    0x06, 0x00, 0xFF,   // Usage Page = 0xFF00 (Vendor Defined Page 1)
    0x09, 0x01,         // Usage (Vendor Usage 1)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
    0x29, 0x40,         // Usage Maximum //64 input usages total (0x01 to 0x40)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 (data bytes in the report may have minimum value = 0x0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 Maximum (data bytes in the report may have maximum value = 0x00FF = unsigned 255)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bit field size
    0x95, 0x40,         // Report Count: Make sixty-four 8-bit fields (the next time the parser hits
    // an "Input", "Output", or "Feature" item)
    0x81, 0x00,         // Input (Data, Array, Abs): Instantiates input packet fields based on the
    // above report size, count, logical min/max, and usage.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
    0x29, 0x40,         // Usage Maximum //64 output usages total (0x01 to 0x40)
    0x91, 0x00,         // Output (Data, Array, Abs): Instantiates output packet fields. Uses same
    // report size and count as "Input" fields, since nothing new/different was
    // specified to the parser since the "Input" item.
    0xC0                // End Collection
};

/*!<USB Configure Descriptor */
uint8_t gu8ConfigDescriptor[] =
{
    LEN_CONFIG,     /* bLength              */
    DESC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
    0x6E, 0x00,     /* wTotalLength         */
    0x02,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C0,           /* bmAttributes         */
    0x32,           /* MaxPower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7,           /* bInterfaceClass: printer 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OUTPUT | BULK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3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7,           /* bInterfaceClass: printer 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2,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OUTPUT | BULK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3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BULK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2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2,           /* bAlternateSetting    */
    0x03,           /* bNumEndpoints        */
    0xFF,           /* bInterfaceClass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FF,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OUTPUT | BULK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3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BULK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2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INT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EP4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1,                           /* bInterval        */

    /* I/F descr: HID Transfe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Device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Device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_NUM_1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5_MAX_PKT_SIZE & 0x00FF,
    ((EP5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out.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OUT_EP_NUM | EP_OUT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6_MAX_PKT_SIZE & 0x00FF,
    ((EP6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

/*!<USB Language String Descriptor */
uint8_t gu8StringLang[4] =
{
    4,              /* bLength */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
    0x09, 0x04
};

/*!<USB Vendor String Descriptor */
uint8_t gu8VendorStringDesc[] =
{
    16,
    DESC_STRING,
    'N', 0, 'u', 0, 'v', 0, 'o', 0, 't', 0, 'o', 0, 'n', 0
};

/*!<USB Product String Descriptor */
uint8_t gu8ProductStringDesc[] =
{
    22,             /* bLength          */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
    'U', 0, 'S', 0, 'B', 0, ' ', 0, 'D', 0, 'e', 0, 'v', 0, 'i', 0, 'c', 0, 'e', 0
};

/*!<USB BOS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BOSDescriptor[] =
{
    LEN_BOS,        /* bLength */
    DESC_BOS,       /* bDescriptorType */
    /* wTotalLength */
    0x0C & 0x00FF,
    ((0x0C & 0xFF00) >> 8),
    0x01,           /* bNumDeviceCaps */

    /* Device Capability */
    0x7,            /* bLength */
    DESC_CAPABILITY,/* bDescriptorType */
    CAP_USB20_EXT,  /* bDevCapabilityType */
    0x02, 0x00, 0x00, 0x00  /* bmAttributes */
};

uint8_t *gpu8UsbString[4] =
{
    gu8StringLang,
    gu8VendorStringDesc,
    gu8ProductStringDesc,
    0,
};

uint8_t *gu8UsbHidReport[3] =
{
    0,
    HID_DeviceReportDescriptor,
    0,
};

uint32_t gu32UsbHidReportLen[3] =
{
    0,
    sizeof(HID_DeviceReportDescriptor),
    0,
};

uint32_t gu32ConfigHidDescIdx[3] =
{
    0,
    (sizeof(gu8ConfigDescriptor) - LEN_HID - (2*LEN_ENDPOINT)),
    0,
};

const S_USBD_INFO_T gsInfo =
{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uint8_t *)gu8ConfigDescriptor,
    (uint8_t **)gpu8UsbString,
    (uint8_t **)gu8UsbHidReport,
    (uint8_t *)gu8BOSDescriptor,
    (uint32_t *)gu32UsbHidReportLen,
    (uint32_t *)gu32ConfigHidDescIdx
};

楼主:
这是官方BSP里面的例子,说明这个系列还是非常支持USB的。

网友:
多谢分享,一会儿下载看看。

网友A:
新唐提供的USB接口的芯片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