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类似DS70157这种文件的查找方法

楼主(2019-06-23):
PIC24或者DSPIC33之类的DATASHEET都提到要参考这些文件,但是官网中却不易搜索到,请问搜索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谷歌,70157应该是文档编号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157c.pdf

楼主:
没有***谷歌不好用哦

网友B:
datasheet里直接加上链接就好了

网友C:
你直接在官网搜索到你所选器件的页面, 在文档那一页里, 啥资料都有啊...

楼主:
果然,而且很齐全,非常感谢!另外,时不时见到别人用中文的很羡慕啊,中文的知道哪里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而且很齐全,非常感谢!另外,时不时见到别人用中文的很羡慕啊,中文的知道哪里找吗? ...

中文资料首先麦博士藏书阁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Download&a=index&id=30
。不过楼主的这个没有,有16位的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70157f_cn.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文资料首先麦博士藏书阁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Download&a=index&id=3 ...

  谢谢支持

楼主:
像那些DATASHEET,是不是各种型号的芯片都能找到中文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像那些DATASHEET,是不是各种型号的芯片都能找到中文的呢?

并非所有的数据手册都有中文版

网友G(2019-07-25):
直接搜索型号可以不

网友H:
或者直接找技术支持索要

网友I:
楼主找到了没有

网友D:
对于数据手册,如果知道DS号,例如PIC16F1824的DS号为DS40001419F, 一般可以直接输入www.microchip.com/ds40001419 (DS数字号, 其后字母看了下是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