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 PWM中断及设定新的占空比

楼主:
首先还是来看看PWM中断寄存器,及其含义。

PWM模块带有标志位 PWMF (PWMCON0.5) 用来标志当前 PWM周期完成状态。PWMF通过软件清零。
别忘记了使能PWM中断,以及开启总中断。

楼主(2019-06-23):
再来看看PWM中断的中断号。

楼主: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配置代码吧。
在本次的例程中,我们将在中断中,修改初始设定的占空比,最后再逻辑分析仪中进行查看。

楼主:
void main(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所有IO设置为双向模式

                                EA=1;//开启总中断
                                set_EPWM;//使能pwm中断
                     PWM_INT_PWM4;//设定中断源为PWM4
              PWM_FALLING_INT;//下降沿触发

                                PWM5_P03_OUTPUT_ENABLE;//使能PWM5,通过P03引脚输出
                                PWM4_P01_OUTPUT_ENABLE;

        clr_PWMTYP;//边沿对齐模式
        clr_PWMMOD0;//设置为独立输出模式
        clr_PWMMOD1;

        PWM_CLOCK_DIV_8;//8分频模式
        PWMPH = 0x07;//1999(Dec)
        PWMPL = 0xCF;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PWMDT=(PDTCNT+1)/Fpwm        =10/2Mhz=0.005ms
***********************************************************************/

    set_SFRPAGE;//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1;//500(Dec)
    PWM4L = 0xf4;

                PWM5H = 0x01;//500(Dec)
    PWM5L = 0xf4;

    clr_SFRPAGE;
          set_LOAD;//载入周期和占空比
    set_PWMRUN;//开始输出PWM
    while(1)
    {
       //构建你的代码
    }
}

void PWMISR() interrupt 13
{
        if(PWMF)//检测到中断标志位
        {
                  clr_LOAD;//关闭载入之前的值
                  clr_PWMF;//清楚PWM中断标志位                      Timer0_Delay1ms(1)
                        set_SFRPAGE;//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5L-=30;
                        clr_SFRPAGE;
                        set_LOAD;//设定完成,开始载入
        }
}

楼主:
最终效果如下图所示,上面第一行没有发生变化的为PWM4,依然按照初值运行。

网友:
PWM死区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