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你这公式咋不统一呢

楼主(2019-06-24):
同一个系列的**,风格统一就好了。
下面两个公式,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是,明显不统一。

第一个公式,是根据衰减公式反推出来的:

楼主:
顶楼第一个公式,虽然是根据衰减公式可以反推出来的,站在纯数字的角度看,没问题。
但是,站在设计的角度看,这个公式没有意义。因为它相当于刚好碰到一个设计,要求是通带为3dB!!!!就是下图红线处。

实际中,能碰到这种好事的概率,比买彩票买到一等奖的几率还小。

所以,实际上所需求的n的公式,应该是上图中通带内任取的wp,和阻带内任取的ws,这样的公式才具有通用性。
用衰减损耗表示就是下图:

鉴于研究的是一般情形,而非特殊情形,所以,顶楼第一个公式,对数后面的表达式,应该写成和第2个公式分子相似的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楼第一个公式,虽然是根据衰减公式可以反推出来的,站在纯数字的角度看,没问题。

能不能别争了,都一大把年纪的了,还这么置气,不管对与错,至少会影响自己个心情不是?
论坛有个别的,上来就爆粗口,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如果和这样的置气,还不得把自己脑袋上面的血管给撑爆了,不值当,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养生为重,老祖的意思最值得仿效:中庸之道..........中庸就好...........

网友B:
这个很好,免得有些误人子弟的人出来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