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有没有CRC32校验的库

楼主(2019-06-24):
现在我遇到了个问题,我要对500MB的码流进行CRC32校验,应该怎么弄啊?

缓冲区没这么大啊,要分段的话该怎么写?

网友A:
没研究过pc上的crc,帮顶

网友B:
使用流,  数据由 Windows 系统管理, 你只要取数据和运算就可以了.
不过, 对于这么庞大的数据, 优化算法十分重要了.
至于算法代码, 网上可以找到的很多

网友C:
分段计算即可,注意下一段的初值是上一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