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printf()输出格式大全

楼主(2019-06-24):
c语言printf()输出格式大全

楼主:
1.转换说明符
      %a(%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P-)记数法(C99)
      %c             字符
      %d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
      %f              浮点数(包括float和doulbe)
      %e(%E)     浮点数指数输出[e-(E-)记数法]
      %g(%G)     浮点数不显无意义的零"0"
      %i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与%d相同)
      %u             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o             八进制整数    e.g.     0123
      %x(%X)      十六进制整数<?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   e.g.   0x1234
      %p             指针
      %s             字符串
      %%            "%"

楼主:
2.标志
      左对齐:"-"   e.g.   "%-20s"
      右对齐:"+" e.g.   "%+20s"
      空格:若符号为正,则显示空格,负则显示"-"   e.g.   "% "
      #:对c,s,d,u类无影响;对o类,在输出时加前缀o;对x类,在输出时加前缀0x;
           对e,g,f 类当结果有小数时才给出小数点。

楼主:
3.格式字符串(格式)
      [标志][输出最少宽度][.精度][长度]类型
     "%-md" :左对齐,若m比实际少时,按实际输出。
     "%m.ns":输出m位,取字符串(左起)n位,左补空格,当n>m or m省略时m=n
                      e.g.    "%7.2s"   输入CHINA
                                             输出"     CH"
     "%m.nf":输出浮点数,m为宽度,n为小数点右边数位
                      e.g.    "%"    输入3852.99
                                               输出3853.0
      长度:为h短整形量,l为长整形量

printf的格式控制的完整格式:
% - .n l或h 格式字符
下面对组成格式说明的各项加以说明:
①%:表示格式说明的起始符号,不可缺少。
②-:有-表示左对齐输出,如省略表示右对齐输出。
③0:有0表示指定空位填0,如省略表示指定空位不填。
④m.n:m指域宽,即对应的输出项在输出设备上所占的字符数。N指精度。用于说明输出的实型数的小数位数。为指定n时,隐含的精度为n=6位。
⑤l或h:l对整型指long型,对实型指double型。h用于将整型的格式字符修正为short型。

一个h表示short,即short int

两个h表示short short,即 char。
%hhx用于输出char
%hx用于输出short int.

楼主:
格式字符
格式字符用以指定输出项的数据类型和输出格式。
①d格式:用来输出十进制整数。有以下几种用法:
%d:按整型数据的实际长度输出。
%md:m为指定的输出字段的宽度。如果数据的位数小于m,则左端补以空格,若大于m,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ld:输出长整型数据。
②o格式:以无符号八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o"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o”格式输出。
例:
   main()
   { int a = -1;
     printf("%d, %o", a, a);
   }
运行结果:-1,177777
程序解析:-1在内存单元中(以补码形式存放)为(1111111111111111)2,转换为八进制数为(177777)8。
③x格式:以无符号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x"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x"格式输出。
④u格式: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u"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u”格式输出。
⑤c格式:输出一个字符。
⑥s格式:用来输出一个串。有几中用法
%s:例如:printf("%s", "CHINA")输出"CHINA"字符串(不包括双引号)。
%ms:输出的字符串占m列,如字符串本身长度大于m,则突破获m的限制,将字符串全部输出。若串长小于m,则左补空格。
%-ms:如果串长小于m,则在m列范围内,字符串向左靠,右补空格。
%m.ns:输出占m列,但只取字符串中左端n个字符。这n个字符输出在m列的右侧,左补空格。
%-m.ns:其中m、n含义同上,n个字符输出在m列范围的左侧,右补空格。如果n>m,则自动取n值,即保证n个字符正常输出。
⑦f格式:用来输出实数(包括单、双精度),以小数形式输出。有以下几种用法:
%f:不指定宽度,整数部分全部输出并输出6位小数。
%m.nf:输出共占m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左端补空格。
%-m.nf:输出共占n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右端补空格。
⑧e格式: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可用以下形式:
%e:数字部分(又称尾数)输出6位小数,指数部分占5位或4位。
%m.ne和%-m.ne:m、n和”-”字符含义与前相同。此处n指数据的数字部分的小数位数,m表示整个输出数据所占的宽度。
⑨g格式:自动选f格式或e格式中较短的一种输出,且不输出无意义的零。

楼主:
关于printf函数的进一步说明:
如果想输出字符"%",则应该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用连续两个%表示,如:
printf("%f%%", 1.0/3);
输出0.333333%。

---------------------------------------
对于单精度数,使用%f格式符输出时,仅前7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对于双精度数,使用%lf格式符输出时,前16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楼主:
由高手指点
对于m.n的格式还可以用如下方法表示(例)
char ch[20];
printf("%*.*s\n",m,n,ch);
前边的*定义的是总的宽度,后边的定义的是输出的个数。分别对应外面的参数m和n 。我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在语句之外对参数m和n赋值,从而控制输出格式。
--------------------------------------------------------------------------------
今天()又看到一种输出格式 %n 可以将所输出字符串的长度值赋绐一个变量, 见下例:

int slen;

printf("hello world%n", &slen);

执行后变量被赋值为11

楼主:
另外:

1、格式输出函数的一般形式

      函数原型: int printf(char * format[,argument,…]);

      函数功能:按规定格式向输出设备(一般为显示器)输出数据,并返回实际输出的字符数,若出错,则返回负数。

      它使用的一般形式为: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输出项列表);

      语句中“输出项列表”列出要输出的表达式(如常量、变量、运算符表达式、函数返回值等),它可以是0个、一个或多个,每个输出项之间用逗号(,)分隔。输出的数据可以是整数、实数、字符和字符串。

      "格式控制字符串"必须用英文的双引号括起来,它的作用是 控制输出项的格式和输出一些提示信息,例如

                    int i=97; printf("i=%d,%c\n",i,i);

                输出结果为:i=97,a

        语句“printf("i=%d,%c\n",i,i);”中的两个输出项都是变量i,但却以不同的格式输出,一个输出整型数97,另一个输出的却是字符a,其格式分别由“%d”与“%c”来控制。

        语句“printf("i=%d,%c\n",i,i);”的格式控制字符串中“i=”是普通字符,他将照原样输出;“%d”与“%c”是格式控制符;"\n"是转义字符,它的作用是换行。

楼主:
2、格式控制

      格式控制由格式控制字符串实现。格式控制字符串由3部分组成:普通字符、转义字符、输出项格式说明。

      (1)普通字符。普通字符在输出时,按原样输出,主要用于输出提示信息。

      (2)转义字符。转义字符指明特定的操作,如"\n"表示换行,"\t"表示水平制表等。

      (3)格式说明部分由“%”和“格式字符串”组成,他表示按规定的格式输出数据。

        格式说明的形式为:

               %[flags][width][.prec][F|N|h|I][type]

        各部分说明如下:

楼主:
各部分说明如下:

“[]”表示该项为可选项,即可有可无,如 printf("%d",100);
flags为可选择的标志字符,常用的标志字符有:
-   ——左对齐输出,默认为右对齐输出;
+   ——正数输出加号(+),负数输出减号(-);
空格 ——正数输出空格代替加号(+),负数输出减号(-)。
width为可选择的宽度指示符。
用十进制正整数表示设置输出值得最少字符个数。不足则补空格,多出则按实际输出,默认按实际输出,例如:
printf("%8d\n",100);       printf("%6d\n",100);       printf("%-8d\n",100);        printf("%+8\n",100);
输出结果为:└┘└┘└┘└┘└┘100
└┘└┘└┘100          100└┘└┘└┘└┘└┘     └┘└┘└┘└┘+100
[.prec]为可选的精度指示符
用“小数点”加“十进制正整数”表示,对“整数”、“实数”和“字符串”的输出有如下功能:对“整数”,表示至少要输出的数字个数,不足补数字0,多则原样输出;对“实数”,表示小数点后至多输出的数字个数,不足则补数字0,多则做舍入处理;对“字符串”,表示最多输出的字符个数,不足补空格,多则丢弃。
例如:printf("%8.2f\n",3.14159);
printf("%8.5f\n",3.14159);
输出结果为:└┘└┘└┘└┘3.14
└┘3.14159
[F|N|h|I]为可选的输出长度修饰符,其功能如下:
F ——输出远指针存放的地址;
N——输出近指针存放的地址;
h——输出短整型数据的值;
l——输出长整型或双精度型数据的值。
例如:long  n=40000;
            printf("%8ld\n",n);/*因为200*200是长整型数据*/
type为可选的格式字符,用来进行格式转换。

楼主:
#include<cstdio>
int main()
{
//for int
int i=30122121;
long i2=309095024l;
short i3=30;
unsigned i4=2123453;
printf("%d,%o,%x,%X,%ld,%hd,%u/n",i,i,i,i,i2,i3,i4);//如果是:%l,%h,则输不出结果
printf("%d,%ld/n",i,i2);//试验不出%ld和%d之间的差别,因为long是4bytes
printf("%hd,%hd/n/n/n",i,i3);//试验了%hd和%d之间的差别,因为short是2bytes
//for string and char
char ch1='d';
unsigned char ch2=160;
char *str="Hello everyone!";
printf("%c,%u,%s/n/n/n",ch1,ch2,str);//unsigned char超过128的没有字符对应

//for float and double,unsigned and signed can not be used with double and float
float fl=2.566545445F;//or 2.566545445f
double dl=265.5651445;
long double dl2=2.5654441454;
//%g没有e格式,默认6位包括小数点前面的数,
//%f没有e格式,默认6位仅只小数点后面包含6位
//%e采用e格式,默认6位为转化后的小数点后面的6位
printf("%f,%e,%g,%.7f/n",fl,dl,dl,dl);
printf("%f,%E,%G,%f/n",fl,dl,dl,dl);//%F is wrong
printf("%.8f,%.10e/n",fl,dl);
printf("%.8e,%.10f/n/n/n",fl,dl);
//for point
int *iP=&i;
char *iP1=new char;
void *iP2;//dangerous!
printf("%p,%p,%p/n/n/n",iP,iP1,iP2);

//其他知识:负号,表示左对齐(默认是右对齐);%6.3,6表示宽度,3表示精度
char *s="Hello world!";
printf(":%s: /n:%10s: /n:%.10s: /n:%-10s: /n:%.15s: /n:%-15s: /n:%15.10s: /n:%-15.10s:/n/n/n",
s,s,s,s,s,s,s,s);
double ddd=563.908556444;
printf(":%g: /n:%10g: /n:%.10g: /n:%-10g: /n:%.15g: /n:%-15g: /n:%15.10g: /n:%-15.10g:/n/n/n",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还有一个特殊的格式%*.* ,这两个星号的值分别由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的值指定
printf("%.*s /n", 8, "abcdefgggggg");
printf("%*.*f /n", 3,3, 1.25456f);

return 0;
}

网友:
这么多,我只知道一点

网友A:
要学好,还是有点难度

楼主:
就是一个基本的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