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合泰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9-06-24):
请教一个合泰10位单片机,HT45F67问题DACO是 0.4V。 可是OP输出是0.395V 相差5mV 导致血糖测试的数据都偏低。(OP端输出0.4V是给到生物试纸生成偏置电流的)。这种问题如何改善呢?

网友A:
测量仪表,生产都要校准的吧。直接用?

网友B:
是因为内置的OPA失调电压很大

网友A:
这种误差可以校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误差可以校准的呀。

现在就是校准过了 依然存在5mv的偏差和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内置的OPA失调电压很大

闫兄说得对  就是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内置的OPA失调电压很大

不过不知道如何去改善 知道就是失调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不知道如何去改善 知道就是失调电压

合泰bh66f5233这些24bit差分的可以调换正负相端,相互抵消,你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不知道如何去改善 知道就是失调电压

正确的标定,对于这类仪器肯定是必须的,而标定的方法正确,完全可以包含内置OPA失调电压,这个完全不是问题,除非你标定方法不对,或者说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标定,对于这类仪器肯定是必须的,而标定的方法正确,完全可以包含内置OPA失调电压,这个完全不是 ...

你的意思是正确的标定方法 不用考虑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标定,对于这类仪器肯定是必须的,而标定的方法正确,完全可以包含内置OPA失调电压,这个完全不是 ...

现在标定的方法就是通过AD读取一系列的值  然后和基准比较 通过增或者减的方式来校正  不知道你们的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bh66f5233这些24bit差分的可以调换正负相端,相互抵消,你这个就不清楚了 ...

这个±端都是内置的  调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bh66f5233这些24bit差分的可以调换正负相端,相互抵消,你这个就不清楚了 ...

通过寄存器可以配置 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寄存器可以配置 你的意思?

是的

网友D:
标定方法有问题吧,跟失调电压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定方法有问题吧,跟失调电压没关系

标定的方法有问题?能不能细说下

网友E(2020-11-20):
合泰单片机问题,欢迎进合泰群:347113872一起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标定的方法有问题?能不能细说下

合泰单片机问题,可以加合泰群347113872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泰单片机问题,可以加合泰群347113872一起讨论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