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计数器初值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用51单片机,这是一段设置蜂鸣器按照多少频率发声的程序

其中TH0和TL0设置成如图的初值(方框中所示),

解释是说,把它们的初值设置的大一些,可以让程序在打开中断后,经过两个机器周期直接进入中断,这里怎么理解?

网友A:
51的定时器是自加的定时器。
如果定时器工作在16位,最大值就是0xffff
如果定时器初值从0数到0xffff需要很长时间。这样进入定时器溢出中断就慢。
而你的例子,定时器从0xfffe到0xffff,这样进入定时器溢出中断就块。

网友B:
从oxfffe开始向上计数,经过0xffff,0x0000就产生中断,不就是两个周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oxfffe开始向上计数,经过0xffff,0x0000就产生中断,不就是两个周期吗,

“从oxfffe开始向上计数,经过0xffff,0x0000就产生中断”

这样就是代表计数溢出了?所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oxfffe开始向上计数,经过0xffff,0x0000就产生中断”

这样就是代表计数溢出了?所以进入中断了? ...

是的,
这是基础问题,你都不看手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是基础问题,你都不看手册的吗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