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系列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24):
请问,Spartan-6 系列的FPGA,程序存储在哪,好像内部没有flash。
是不是需要外部配置一个flash呢?
打算玩FPGA,不太了解,小白问题,见笑了

网友A:
是的外部需要有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外部需要有flash

好的
请问开发环境用哪个,需要仿真器吗
谢谢

网友A:
用ISE。如果调试板卡的话需要用下载器。

网友B:
常见的XCF32P    你可以找找一些原理图

网友B:
和其他处理器相似   仿真器  存储  在线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