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2812的cmd文件的疑惑

楼主(2019-06-24):
各位大侠好!
      最近正在写一个通过USB口更新DSP的固件的程序。刚开始就碰到了问题。运行官方的例子是没问题的。但我自己稍微修正一下就可能出错,现在只能几句几句的增加。非常困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本的CMD文件的部分,这样是正常的: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ZONE0       : origin = 0x002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0 */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 XINTF zone 1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ZONE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2 */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6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800     /* on-chip OTP */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
Flash28_API:
   {
        -lFlash2812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12_API_V210.lib(.text)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1,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对应的map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
PAGE 0:
  ZONE0                 00002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ZONE1                 00004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RAML0                 00008000   00001000 00000575  00000a8b  RWIX
  RAML1                 00009000   00001000 000001ab  00000e55  RWIX
  ZONE2                 00080000   00080000 00000000  00080000  RWIX
  ZONE6                 00100000   00080000 00000000  00080000  RWIX
  OTP                   003d7800   00000800 00000000  00000800  RWIX
  FLASHJ                003d8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FLASHI                003da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FLASHH                003dc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G                003e0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F                003e4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E                003e8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D                003ec000   00004000 00000720  000038e0  RWIX
  FLASHC                003f0000   00004000 00000000  00004000  RWIX
  FLASHB                003f4000   00002000 00000000  00002000  RWIX
  FLASHA                003f6000   00001f80 00001365  00000c1b  RWIX
  CSM_RSVD              003f7f80   00000076 00000000  00000076  RWIX
  BEGIN                 003f7ff6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0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0  00000008  RWIX
  ROM                   003ff000   00000fc0 00000000  00000fc0  RWIX
  RESET                 003fffc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2  RWIX
  VECTORS               003fffc2   0000003e 00000000  0000003e  RWIX

PAGE 1:
  RAMM0                 00000000   00000400 00000400  00000000  RWIX
  RAMM1                 00000400   00000400 00000400  00000000  RWIX
  DEV_EMU               00000880   00000180 000000d6  000000aa  RWIX
FLASH_REGS           00000a80   00000060  00000008 00000058  RWIX
  CSM                   00000ae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XINTF                 00000b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CPU_TIMER0           00000c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1           00000c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_TIMER2           00000c1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PIE_CTRL              00000ce0   00000020 0000001a  00000006  RWIX
  PIE_VECT              00000d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ECAN_A                00006000   00000100 00000034  000000cc  RWIX
ECAN_AMBOX            000061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SYSTEM                0000701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SPI_A                 000070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CI_A                 000070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XINTRUPT              0000707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GPIOMUX               000070c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GPIODAT               000070e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ADC                   00007100   00000020 0000001a  00000006  RWIX
  EV_A                  00007400   00000040 00000032  0000000e  RWIX
  EV_B                  00007500   00000040 00000032  0000000e  RWIX
  SCI_B                 000077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MCBSP_A               00007800   00000040 00000025  0000001b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RAMH0                 003f8000   00002000 00000e7d  00001183  RWIX

随着代码的增加,flashA不够用了。我稍微一修改就错了,程序就会停在0x003FFC00这个地址附近,不再动作,可是这个区域从map文件中看是没有使用的。
修改比如:
1.扩大FLASHA

/*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3F80     /* on-chip FLASH */
2.或将上述5个使用FLASHA的段,部分定义到其他段
3.或只将.text指向其他FLASH区,哪怕根本没有占用多少字节,理解就运行不下去了。
以上三种修改立即就要出错,程序就会停在0x003FFC00这个地址附近,不再动作,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后来又发觉,当擦除SECTORA的时候会出错,我只能躲开FLASHA,擦除SECTORC又能成功了。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首先对应CMD和手册中memory映射对应看    不同的其实地址 不同的大小等
看看你新加的是否超了或者重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