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逼近理论

楼主(2019-06-24):
滤波器理论两端分化。
一方面西屋电气公司给出了充足的图表数据,对于给定滤波器结构,设计者直接套用即可。
另一方面,网络设计三大问题:特性、逼近和实现,具体到滤波器理论的基础--逼近理论,还是很难学习的,牵扯到过多的数学知识。

什么时候需要逼近呢?
一般来说,不可能的时候就需要逼近了。

例如下图,假设我期望的某个阻抗函数要是这样的分线段:

对不起,拐角地方函数导数不连续,没办法用有理函数实现,这时我可能要逼近了,如绿线所示。

完整扯一遍可能得好几天,我们现在只扯到4点多钟。

再例如如果希望电阻在某个频率段为定值,其它频率段为零:

例如希望导纳函数为定值,实际没法实现时,我可以在某个频率段近似满足要求。

楼主:
如何判断逼近的好不好呢?这就需要有个标准。

定义误差err=逼近函数-原函数

err越小,逼近程度越好,反之,越大越差。

误差函数(和频率w之间的关系)可能有这几种:

1)振荡型
在逼近频段内,在正负之间来回振荡,

2)在中心频带误差特别小,甚至为零,但是在边带明显变大

3)等纹波振荡

表面上看,一个误差函数就够了,就能判断出逼近程度了。
但是单独一个数字,是看不出误差函数如何随频率变化的。这个时候必须用平均值或积分值,如果简单地对误差函数求平均,很有可能平均结果是0,但是某个/些频率点误差特别大。

此时均方根这个概念是有用的。

楼主:
常用的逼近方法有:
1)反复实验法
此法产生的误差曲线,一般是上面的第一种振荡型。

2)最小均方误差
傅里叶近似就是这个东西。振荡类型一般也是第一种,

3)泰勒逼近法
误差类型是第2种。

切比雪夫逼近

这种类型的近似,是让误差分布在逼近频带内均匀。误差最大值有个极限。
数学家切比雪夫当时碰到的工程问题是:

确定逼近函数的参数,让误差的最大值是最小化。

切比雪夫他老人家就想啊:为了让逼近带内的最大误差减小到可能的最小值,第一步要确定可调的参数!

例如下图,误差函数有个【大包】,我要调整参数让这个大包小一点。

调整参数,很有可能其它的小包要变大。
如此反复调整,我总是可能让所有的包都一样大的。

这个在我们看来很直观,数学家却觉的不严格,人家非得来个数学证明才放心。
数学证明我们不感兴趣,直接下结论就行了。

证明太复杂,也没有意义对工程师来说,所以直接给结论:

【让误差最大值最小化,会导致误差曲线的峰值的大小都是相等的】

楼主:
本次扯到大约3点收工!

接上,我们希望误差曲线的纹波数或振荡数目,在逼近带以内,尽可能地多,这样逼近的效率高。
所以下面所说的切比雪夫逼近和等纹波逼近,是一个意思。也就说,让误差的最大值最小化,等价于等纹波逼近。

切比雪夫这个思想的第一个应用,是用多项式逼近一个常数!这在网络综合理论中非常有用。

然后切比雪夫继续扩展其理论应用范围,用一般有理函数来逼近一个常数。这个理论就非常复杂了。

假设我要逼近下图所示电阻函数:

在归一化频率1之内,阻抗为1,之外为零。

在频带(0,1)之内,根本无需近似,R=1,用一个有理数表示另一个有理数而已,所以是精确解。

困难的是w>1时的高频行为。N阶阻抗函数的一般表达式为:

一般滤波器书籍是直接给出结果的,说下面表达式是逼近高频行为(约等于0)的!!!

请问这个是怎么证明出来的?

请注意,这个函数超级重要,因为几种特殊形式的的传递函数,一般表达式和这个非常接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次扯到大约3点收工!

接上,我们希望误差曲线的纹波数或振荡数目,在逼近带以内,尽可能地多,这样逼近 ...

还是扯扯Space Vector吧。为何躺在平面会叫成Spa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次扯到大约3点收工!

接上,我们希望误差曲线的纹波数或振荡数目,在逼近带以内,尽可能地多,这样逼近 ...

请问那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次扯到大约3点收工!

接上,我们希望误差曲线的纹波数或振荡数目,在逼近带以内,尽可能地多,这样逼近 ...

对于N阶阻抗函数,低频时可以精确等于1,即R(0)=1,同时尽可能多阶的导数=0!所以低频时没问题。约束①

高频时,要想逼近0阻抗,那么函数R(w)至少要有两个零点在无穷远处。即M<N,∞处,零点个数为2(N-M)!这样高频就逼近于0了!  约束②

下面求解两个约束导致的结果。
对约束①,不失一般性,可以令任意一个常数,例如b0=1

叉乘并令对应系数相等,可得:

楼主:
上面结果的意思是:函数R(w)的分子,与分母的前(M+1)项相等!!!
而分母中另一个非零项为:

于是R(w)变为:

后面的情况就不言自明了。

楼主:
滤波器理论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如果去看些所谓的实用滤波器设计之类的,电路结构,元件参数都给你了,那还有啥意思?没付出也学不到多少东西。

滤波器手册,放在手头当工具书查用是可以的,当年西屋电气公司把模拟滤波器的所有图表,研究个底超天,现代书籍或多或少都是引用人家的图表:

但是把手册当成教材来学,可能有点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