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电源管脚冒火花,烧芯片

楼主(2019-06-24):
请问各位大神,STM32F103ZET6焊接后,通电不到10秒,芯片的电源管脚就开始冒火花,冒烟,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都冒火花了,一般有东西坏了。
先确认是什么器件冒火花。
冒火花,无非是此处发热严重,有大电流。
有大电流,显然是有短路的地方。
短路,可能是击穿了,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太高了。也可能此处有锡膏等漏电导致的短路。

调试电路的基本技巧,用稳压电源供电,限流,即使短路也不至于有大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冒火花了,一般有东西坏了。
先确认是什么器件冒火花。
冒火花,无非是此处发热严重,有大电流。

谢谢你,发现问题了,真的是焊锡膏惹的祸,焊锡膏没有清理干净,酸性成分把PCB腐蚀了,绝缘下降导致的。重新焊了一块板子,没有用焊锡膏,就正常了。

网友B:
焊锡膏惹的祸,不是太容易引起注意的问题,  路过的朋友也吸收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C:
我去,好严重的样子。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D:
助焊剂还是松香好点,用无水酒精溶一小块松香

网友E:
焊锡膏确实需要清洗干净。